(视频来啦)DIY 直驱 伟力977

楼主(2019-11-30):
很久前就有过直驱直升机的想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机
这次朋友帮我找到一个合适的电机(未量产,型号不明),便改之
2s电压,非常暴力

先上图,视频审核中

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好像也没别的特殊的地方
飞机是临时拼凑的,配件老旧,电调没有BEC,降压供电也不够用,所以直接挂多一个电池供给主板和尾电机,所以看起来有3个电池,实际2S舵机可能有问题,飞起来很贼,凑合着看吧,哈哈
后面准备改用3D打印机架,和全新金属舵机
不定时更新哦

网友:
定子规格看着像2204电机,好想法

网友A:
想法很大胆 等待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大胆 等待后续

视屏来啦~飞得不好请见谅

网友:
你想让m2没活路吗?

网友:
不错不错 机架重新设计下   电池可以考虑该为放两边  一边一个

网友B:
我也在做个直驱的,还没完工

不知楼主的马达是多大的,能否提供尺寸参考一下,或提供一下采购渠道
我的是2302的马达,直径28mm的,重15克,稍微重了一点

网友:
有人做110直驱的改装件吗?1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个直驱的,还没完工

你好,电机外径也是28,其他参数不详,途径是朋友在模型厂找的样品,未量产,也只有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个直驱的,还没完工

我这个估计跟你这个差不多,你把他做完,应该飞起来也没问题的!我总重55.5克,不带电池

网友:
看起来像2203/04这样的电机,不过轴肯定是换另一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个直驱的,还没完工

Mcpx?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cpx?

是mcpx改的,今天接1s测试了一下,感觉动力不是很足,悬停、航线没问题,如果想爆力点1s的话,要重新绕线圈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mcpx改的,今天接1s测试了一下,感觉动力不是很足,悬停、航线没问题,如果想爆力点1s的话,要重新绕线 ...

期待你发帖或更新

网友:
大佬们继续改,改好了都要发贴造福模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mcpx改的,今天接1s测试了一下,感觉动力不是很足,悬停、航线没问题,如果想爆力点1s的话,要重新绕线 ...

这个电机本来应该是2s的吧?1500kv左右?1s有点小,2s有点多,哈哈

网友D(2020-02-29):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架k110 ,请问你的主轴和电机之间是怎么连接的?还有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架k110 ,请问你的主轴和电机之间是怎么连接的?还有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

Kv值2000左右,主轴直接压进电机转子

网友(2021-01-29):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估计跟你这个差不多,你把他做完,应该飞起来也没问题的!我总重55.5克,不带电池

呵呵,我也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