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型B25轰炸机,单侧副翼试验型

楼主(2019-11-30):
基本信息:翼展大概37.9cm,机身30cm,伟力911控制板,双发716电机+小四轴桨(因为0.8轴用不了手头的55桨)。
原计划使用8520(1.0轴只有这种了),因911板子电流无法驱动换成716电机,所缺重量就只能延伸一颗硬币配3.2g进行配重,最终起飞重量34.8g。
飞行体会:动力配置还算可以,需要60油门平飞,也许是我折机翼的上凸角度未经计算增加了部分阻力。经过调试后证明单侧副翼是可以行的,但因副翼面积只有一半了,体现出有点迟缓,临时增加大约1平方厘米后操纵感明显提升。

网友A:
双侧副翼的飞机,飞行中发生过一侧舵机坏了,只剩另一边副翼还可以控制飞行,只是反应弱了舵量要加大.

网友B:
716偏弱,而且是四叶,效率太低,720配55应该嘎嘎地。单副翼简化了制作。这个一体接收这样横置确实有想法666666

网友C:
第一次见单副翼的机,厉害!

网友D:
有想法有行动,飞机换55桨效率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想法有行动,飞机换55桨效率会更好。

改天合适入手一些1.0轴的716/720电机才行,因为没有所以只能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单副翼的机,厉害!

是的,如果一开始就设计成单的,还是需要从长计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侧副翼的飞机,飞行中发生过一侧舵机坏了,只剩另一边副翼还可以控制飞行,只是反应弱了舵量要加大.

一开始是因为所选用的一体板子,如果联动副翼的话,不好安排位置,在群里讨论时提出单副翼是否可行,有朋友回复说可以了才试着做出来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6偏弱,而且是四叶,效率太低,720配55应该嘎嘎地。单副翼简化了制作。这个一体接收这样横置确实有想法66 ...

如果不求机动特别好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制作选择,这样放置也能增加可用性了,不需要仓身也不碍事。

楼主:
简单做了个视频可以看啦,一边拍一边飞结果感觉都不如直接飞得好哎。

网友:
理论上不飞特技是没毛病,只是副翼在左边,右转应该没左转灵活吧

网友E:
厉害,第一次见单侧副翼的飞机,想想也没什么毛病,我一开始飞五边的时候也是只喜欢左转弯,只用单侧副翼怎么说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第一次见单侧副翼的飞机,想想也没什么毛病,我一开始飞五边的时候也是只喜欢左转弯,只用单侧副翼怎 ...

抓到一个马学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抓到一个马学者

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脸懵逼

你的头像vf4g呀

网友:
不明白这个梗了。嗯嗯,最喜欢的机体其实是不好飞的超时空要塞和雪风

网友:
横州模友国泰广场

网友(2020-06-05):
第一次见单副翼的机

网友:
这个重心能否通过尾翼翼形来改善呢?

网友F:
特定情况下这种单侧副翼或许有助于解决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