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伸缩抖舵问题

楼主(2019-11-30):
用了tk16的主板,升降的时候伸缩居然会不时抽搐,这个怎么调整或者说是哪块有问题?(伸缩,升降各自单独运行都正常),主板拆开看了里面比较干净,理论上也不至于干扰

网友:
建议返厂检修,有时候可能是主板里面出了问题,单纯你这样单独运作检测是差不多问题的。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发回去给他们检查更换了零件就没事了。

网友A:
tk16旧版不维修了 早

楼主:
引用 网友A:
tk16旧版不维修了 早

已经发回去给厂家看看了,能修就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发回去给厂家看看了,能修就修吧

灿烁还负责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灿烁还负责修?

不一定完全修复好,可以发过去检测看下,能换的元件老板会帮忙换下的

网友A:
多少年买的? 还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年买的? 还保修

3/4年前了,返厂看看能不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