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改电机输出口

楼主(2019-11-30):
最近装FPV用f4飞控刷了inav固件要用到5个舵机(三个机身的,两个头追云台舵机),但inav默认1 2号pwm输出口为电机,只剩4个舵机,想把2号电机口也改为舵机输出,尝试了bf里的改口命令在inav里不起作用。如果有改过inav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也尝试过,没办法修改,其他端口可以改。可以从混控界面里修改

网友B:
inav的wiki里面有,1和2是改不了舵机的。如果你想要增加舵机,可以用PAC9685.最多可以16个舵机。但是要用最新的固件。或者干脆换matek的F4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av的wiki里面有,1和2是改不了舵机的。如果你想要增加舵机,可以用PAC9685.最多可以16个舵机。但是要用最 ...

谢谢,已经并用了sbus转pwm模块

网友(2020-01-09):
改不了,除非自己修改源代码

网友(2020-03-22):
以前改过cf的 用 命令模式

网友(2020-10-12):
引用 网友A:
我也尝试过,没办法修改,其他端口可以改。可以从混控界面里修改

请教下,其他端口是怎么个改法?  我碰到类似问题了,但我是想把电机输出改一个口,MATEK F405 rtc  刷INAV  两个电机口分别是S1和S7,可板子上根本没S7的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