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全不用管地将锂电池放到存储电压、不用额外供电、 ...
如何完全不用管地将锂电池放到存储电压、不用额外供电、还能给手机充电的方案

楼主(2019-11-30):
背景
当从飞场归来时,锂
电池
往往可能没用完,它们是需要放电到存储电压才好长期保存的,但出行前充了没用完的电量如果放给电阻或者灯泡
白白发热
烧掉的话有点可惜,所以市面上诞生了将航模电池转换到USB口的转换器,可以将电量给手机充电。但如果只靠转换器,没有低压提醒,一旦不注意,比如不小心一觉睡过去,起来基本上电池就报废了。如果加上BB响,倒是有提醒了,但被吓醒也不健康。所以需要有一种比较可靠又傻瓜式的方法,既能够将多余电量放掉、又能够将电量利用起来,还能够避免电池过放。
最小方案:
- ToolkitRC M6
充电器
一个
- 转接线若干(需要自制。最终效果是要从XT60公头转成USB母头)
关键步骤:
1、【对电池进行保护】设置充电器的输入电压下限为锂电的存储电压。当锂电电压低于存储电压时,就让充电器停止输出,从而达到保护锂电的目的。
例如,对于3S电池,在充电器里设置输入电压下限为 11.5V,就可以保证锂电放电不会低于这个安全电压。
所以,有点麻烦的地方就是要根据电池的串数来设置电压下限。当然,如果手里大部分电池都是同样串数的话,也还好。
2、【对手机进行保护!!!】这点务必注意!!!必须设置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为 5V,否则就要跟手机说拜拜了!!!而 M6 充电器是不存储这个设置的,也就是说每次进到充电器的“输出”功能、或者每次重新接上输入电源,初始电压都是 12V(!!!),所以务必每次要记得调到 5V!!!
(Update: M6后续的固件支持保存输出电压了,会免去每次都人工调节,相对好一些,但仍应当在开启前人工确认,否则还是有烧机风险)
3、连上手机,就可以充电了。
注1:这个方案既可以给手机充电,也可以给任何USB设备输电(比如充电宝……)。
注2:充电器里的输出电流默认是 5A 没关系的,因为受电设备自己会限流,例如手机一般只会接受1A或2.1A,充电宝也同理。快充的可能高一些,未试验。
更安全的改进方案:
基于上面第2点:M6 充电器(旧版固件)默认输出电压为 12V 这个不安全因素,如果一块锂电用完了,取下来,换上第二块,默认输出又变成 12V !手机可能会立刻 BOOM。太恐怖了!
为了安全和省心,再串上一个常见的 XT60转USB充电转换器,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这样 5V 输出电压都不用调,只要把锂电、充电器、转接线、XT60转USB转换器,统统接上就能用。
这样做的缺点就是多了一层转换,耗损也随之增加。但是安全,总比烧了手机好吧。
这个方案要补充的物料:
- XT60公头转公头的连接线(自制)
- XT60转USB充电转换器
更新:实测发现,虽然在输入电压达到设定值时,充电器会停止输出,但是如果一直连着充电器的话,充电器本身还是会持续少量消耗电池的电量,时间长了,仍会造成电池过放甚至报废的后果(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
因此,萌生了
第三种绝对可靠的方案的构思
:
1、电池通过继电器(或者MOS管?)接入系统,系统在电池电压足够时,输出电流给接受端(手机等)
2、系统持续检测电池各串的电压
3、当系统发现电池电压达到存储电压时,断开继电器,直接将电池与系统进行物理断开,这样可以彻底杜绝电池的消耗。
4、由3可反推:在电池初始接入系统时,继电器是没有上电接通的,所以系统也没有电力进行工作。需要有一个开关触发,来闭合继电器,使系统进入工作状态。
具体实现方案
:
对硬件了解不多,但最近在研究 arduino(做了一套仿真客机的爆闪灯),经过分析,认为它是可以胜任这个需求的:
1、如果用 arduino 的 5V 输出给手机充电,电流是不给力的(理论最高 400mA),但可以用输出引脚控制继电器,将电源输入打通给变压模块,从而给手机充电
2、用 arduino 的输入引脚,对接电池的各个平衡口,轮询检测电压,当电压达到存储电压时,断开继电器。从而断开了变压输出,也断开了自己的电源。
上述构想已经觉得差不多,就差动手实现。可能有人会觉得花力气抠门干这么点事情不值,但是个人认为:一方面帮助自己省去处理电池剩余电量的时间,二是虽然折腾但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提高。所以,后续若有时间实现以后会分享给大家。或者有心人可以一起来实现。

网友A:
m6有usb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6有usb输出口
能在输入低于下限时停止输出吗?没测试过。。

网友B(2020-01-02):
我也长把电池做充电器电源放电,不过觉得还是aok的bb响+20-50w的灯珠放电来的方便快捷。声音忒大。只有是活人都得能听见。这种就是必需有人看着。

网友C:
有没有人能用示波器测一下这类充电器充电时候的波形,这是最关键的。

网友D:
简单,用继电器加上欠压比较或用电量计做保护,我做过一个整合的成品,后面加上QC2.0以上的充电板,淘宝有卖。就可以了。

网友E(2021-03-07):
ISDT系列带存储功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