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1):
新手想组装一艘竞速船,价格在600左右,求水手们推荐一下船壳和配件,最好有个全的配置表,新手具体不知道要哪些配件,谢谢

网友A:
600块,最多40码,还不算电池和遥控器

网友A:
网上最便宜的壳子就是飞轮ft012,然后是150多元的玻璃钢o艇,我都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最便宜的壳子就是飞轮ft012,然后是150多元的玻璃钢o艇,我都玩过。

能写一个配置单吗?要买哪些配件?控的话不是枪控是不是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块,最多40码,还不算电池和遥控器

一般话一艘竞速船的价格在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话一艘竞速船的价格在多少

这个要看配置了 多大船

楼主:
不懂啊,不知道下手,船体50Cm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话一艘竞速船的价格在多少

1000以上

楼主:
加控吗
是不是都是用枪控

网友B:
600元貌似拿不下来,没有动力和遥控部分差不多。电机、电调、电池是大头儿, 遥控器 算是小头,毕竟一次投入可以遥控各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元貌似拿不下来,没有动力和遥控部分差不多。电机、电调、电池是大头儿, 遥控器 算是小头,毕竟一次投 ...

一般是不是都是用抢控,我有玩穿越的x9d不知道适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元貌似拿不下来,没有动力和遥控部分差不多。电机、电调、电池是大头儿, 遥控器 算是小头,毕竟一次投 ...

那种网上几百块加控的怎么样,求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种网上几百块加控的怎么样,求推荐

逻辑上竞速船的控要求低延迟,某宝上有很多,国产的就那么两三家,进口的超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上竞速船的控要求低延迟,某宝上有很多,国产的就那么两三家,进口的超预算

x9D这种控是不是不适合玩船,我有这个控,玩穿越机用的。网上看一些带控整套的小o,价格5  6百,不知道可不可行,也是无刷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x9D这种控是不是不适合玩船,我有这个控,玩穿越机用的。网上看一些带控整套的小o,价格5  6百,不知道可 ...

竞速还是枪控舒服点,如果是像真,就无所谓了,板控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竞速还是枪控舒服点,如果是像真,就无所谓了,板控也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竞速还是枪控舒服点,如果是像真,就无所谓了,板控也行

能发一份你们装机的配置单吗?我看看要哪些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一份你们装机的配置单吗?我看看要哪些东西

我不玩竞速的,随便做个已经让老婆感觉我在吸毒了,总之贵。电调贵,电池寿命短。

网友C:
竞速的 mini-mono, mini-eco,标准的,青少年的比赛项目。 3000 左右吧 (空,电池都算在里面)。估计是最便宜的了。

你看看你的水场条件,再决定干什么。 或者先买个玩具船 FT011, 玩玩。  慢慢再升级吧。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坚持。 或者买个更便宜的 玩具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竞速的 mini-mono, mini-eco,标准的,青少年的比赛项目。 3000 左右吧 (空,电池都算在里面)。估计是最 ...

都挂控休战好几年了,最近一热又玩起来了以前一个人,玩了一整子到时是坑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