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 650mah电池内阻80-90mΩ正常吗?

楼主(2019-12-01):
求参考价值。

正常使用为什么这样子?

机子没有力是因为电池

网友:
老了,换吧

网友:
这内阻 电池可以当控电了

网友:
2s 300mAH内阻都在65毫欧以下,这个650mAH明显不行了!

网友A:
按3s 2200 20c电池内阻7mΩ左右,那么按比例算出来,650mah大概24mΩ,所以你这个内阻过大。
大概如果我按比例的话,你这个可能只有6c了,所以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3s 2200 20c电池内阻7mΩ左右,那么按比例算出来,650mah大概24mΩ,所以你这个内阻过大。
大概如果我按 ...

感谢!

请问可以告诉我怎么计算吗?
我想看看其他电池是否需要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请问可以告诉我怎么计算吗?

比例嘛,2200 mah 20c 如果7mΩ,那么650就是(2200/650)*7mΩ。这是理论值20c情况下的内阻。大概24
那么你现在90mΩ,(24/90)*20c就是放电倍率,实际不到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嘛,2200 mah 20c 如果7mΩ,那么650就是(2200/650)*7mΩ。这是理论值20c情况下的内阻。大概24
...

大佬  太复杂了 那比如3s 4s呢

帮我算算6s  2800和3300多少欧正常好吗?

祝大佬一年就炸一次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太复杂了 那比如3s 4s呢

帮我算算6s  2800和3300多少欧正常好吗?

按单块电池的容量比例算,不是按多少s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