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起飞的时候飞机在地上左右跳

楼主(2019-12-01):
飞越450PRO推油门飞机快要离地的时候脚架在地上左右乱跳,飞起来之后就特别稳,用的K8陀螺仪,主轴尾轴都是新换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麻烦问下模友们是不是和陀螺仪感度有关系

网友A:
刚开始大桨没甩直就是这样的,降下来再起飞就没问题了

网友B:
确定三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大桨没甩直就是这样的,降下来再起飞就没问题了

飞完一块电再飞第二块电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三轴没有问题?

主轴尾轴都是新换的,横轴没换,横轴转螺丝没有发现桨夹晃动,左右跳的频率很高,

网友:
做一下桨的动静平衡~

网友:
你都說了,【快要離地】,這時腳架碰撞地面,引起震動,令陀螺儀去修正,

就會引起左右跳的現象,很簡單的道理

网友:
起飞看一下有没有双桨效应

网友:
1 看下有咩有双桨
2. 桨有没有配平
3.马上离地的时候左右跳哒正常现象 因为震动超级大然后陀螺会高频的左右修正它

网友:
桨装反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尾轴都是新换的,横轴没换,横轴转螺丝没有发现桨夹晃动,左右跳的频率很高,

检查横轴是否稍微弯曲,建议换新的。基本可以排除故障。可以试试

网友C:
桨转起来高速之后还是刚开始转桨?这两种情况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这问题我遇到过,冬天球头太紧导致的。不是桨的问题也不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用扩孔器把球头扩一下就好

网友D:
如果是轴弯了,不可能只有低速的时候有问题的,高速一样会抖。你用手试一下球头转起来是不是有阻力就知道了。

网友:
首先检查主轴,看看有没有细微的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转起来高速之后还是刚开始转桨?这两种情况不一样的

转高速以后,刚开始转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轴弯了,不可能只有低速的时候有问题的,高速一样会抖。你用手试一下球头转起来是不是有阻力就知道了 ...

我明天拍个视频

网友:
主轴尾轴都是新换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麻烦问下模友们是不是和陀螺仪感度有关系
这话有问题,主轴之前弯了才换的吧,主轴弯了,横轴不可能好的。旋翼头最好使用4mm横轴那种,选择51的不要54的,太长容易弯,齿盘主轴固定螺丝选择铜的,断螺丝不容易弯主轴横轴。

网友:
是不是感觉像是冬天男人撒完尿后的一阵哆嗦的抖动?

网友E(2024-10-07):
压缩饼干说的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