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pv大疆高清眼镜没osd问题

楼主(2019-12-01):
新入的大疆高清眼镜总是接电后没有osd,菜单也呼不出,要重新插拔一次稍等几秒就能恢复正常显示和操作。不知是我操作有问题还是怎么,各位有遇到类似情况吗

网友:
新手问问osd是啥 论坛没搜到呀

网友A:
没有osd,只有电压回传,刷最新的固件,飞控接上RX TX,bf打开对应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osd,只有电压回传,刷最新的固件,飞控接上RX TX,bf打开对应端口

有osd,每次插上电不会马上显示,插拔一次就能显示

网友B:
你的osd都显示什么信息,我的也是只显示电压。没有别的信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osd都显示什么信息,我的也是只显示电压。没有别的信息啊

网友(2021-04-27):
大疆眼镜无法显示回家方向的箭头。。。

这个是什么缘故啊?只显示一条短横杠。

还有 卫星数量总是14 怎么才能获得真实的卫星数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