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SGM-450平面磨床电控电路修复

楼主(2019-12-01):
这台磨床在家放了快1年了,一直没时间打理,最近终于腾出手来捣腾一下。
准备拆开查找问题,发现电控箱内有很多油,搞不明白油哪里来的。排查了一些时间,发现自己真的没耐心,最后决定重做电路。

刚拉回来时的样子

刚拉回来时的样子

楼主:
  家里有三相电而且入户是三相四线,这样就方便很多不需要隔离变压器将380V变压成220V,另外发现原来的机油泵竟然是110V的,网上查了一下220V的机油泵也不贵,所以重新买了1个。
不过幸好把机油泵换了,发现机油泵内的导线绝缘皮老化开裂了还浸在油里,所以烧保险丝!
  由于磨床上只用到380V和220V了,那么原来的隔离变压器保险丝都可以用空开替代了。
接下来开始一点点的接线。

楼主:
把接好线的空开接触器再塞到电控箱内,然后接开关/指示灯/插座,最后把主轴的变频器移到了电控箱内。

楼主:
上电测试一切正常,然后开始修砂轮磨工件,对磨床操作不太了解,特别是砂轮用得太细了80K,请教了老师傅,磨面改用了46K,效果还好。看来急不得需要慢慢搞!~

楼主:
接下来准备把平口钳修磨一下,这平口钳号称TW产的CNC用,一打表平面度要相差8-9个丝。
不过磨床形成不够,不能一次性磨平,头疼。

楼主:
看我自己发的图片脖子都疼了,管理员帮忙修一下啊~

网友:
家里开厂子的

网友:
磨床左右都是自动进给的吗?

网友:
砂轮罩面板搞块3mm厚的钢板补上,否则容易。。。。,学徒期操作这种平面磨,事故见多了

网友:
楼主这线排的漂亮

网友:
接线安装整齐,脖子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