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无刷电调怎么与接收机连接

楼主(2019-12-01):
想做一条船,用两个无刷电机,请问各位是用两个电调驱动还是用一个电调驱动?用两个电调的话电调怎么与接收机相连?因为玩飞机也只玩过一个桨的.请各位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A:
2个电调并联,可以用y线,其中一根电调的红线把挑出来
一个电调你可以试试,只是能用,不能暴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个电调并联,可以用y线,其中一根电调的红线把挑出来
一个电调你可以试试,只是能用,不能暴力

不要求“暴力”,何必用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求“暴力”,何必用无刷?

意思是只要一个电调向接收抽供电.不会很暴力,只是做一 艘打窝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求“暴力”,何必用无刷?

我只是解答问题,他要不要暴力你问我干毛

网友:
楼上用Y线的正解!
另外还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用“一拖二”的电调;
第二种用两个电调插入接收机2、3两个通道!
其中Y线和“一拖二”这两种方法需要加舵来控制船左右拐弯!不过还有一点,“一拖二”的电调有刷的可以买到成品,无刷的不清楚,玩船还是用有刷的人略多点!
第二种两个电调占2、3通道的,可以采用差速转弯的方式,所以舵可以省略!

网友:
关于3楼所述,屏蔽掉一个电调+5v 是为什么呢?逻辑上2个电调的5V EBC 供电并联只会增加 通过接收机的最大电流。 我试过不去除另外一个电调的+5v 接收机也一样能工作。求解。

网友:
Y线是并联,不会增加接收机电压,无需挑掉其中一个头子的红线,直接使用

网友:
Y线接的时候必须是单路电调BEC供电,说BEC可以并联使用的,那是错的,如果不懂电路的基本原理,不要误导人。
原理:BEC并联相当于两个电源并联,要求电压严格一致,而且内阻、电感等参数都一致,才能保证两个电源的均流,否则电压高的会向电压低的进行反向冲电,所以不能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只要一个电调向接收抽供电.不会很暴力,只是做一 艘打窝船.

BEC电流和暴不暴力有什么关系?

网友:
买个一拖二双向无刷电调最省事

网友:
想问哈用Y线如何转弯?

网友(2020-03-10):
有方向舵的话,用Y线吧,简单方便,怼上去就能用。

网友:
用Y线,抽掉一电调红线,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