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想玩坦克,请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2019-12-01):
在某宝看到一款坦克,全金属的,有玩过的朋友吗?改造的可能性怎么样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
1:18不算太大的比例吧

网友A:
履带是个问题,塑料的断了没法修。要有可替换的履带。大比例买某龙成品的或者某宫的改造一下

网友:
这玩意基本没可改造性。没有配套升级件。先搞恒隆试试水吧,坚持住,别退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履带是个问题,塑料的断了没法修。要有可替换的履带。大比例买某龙成品的或者某宫的改造一下

履带可以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履带可以是金属的

你再仔细看看,这家坦克没有金属履带,市面上成品金属履带只有某龙的,坦克主动轮要跟履带相匹配,而且这价格这做工跟某龙没法比,零部件都没有,就是个小孩玩具,不值得改。非托,我自己没有坦克,但我研究过某龙,全国首家实体店开业的时候去试玩过,遥控器虽然是专用,但是线性输出还是可以的,遥控器不改也没事。而且有第三方改装主板,目前看到的是配套富斯的控。外观比例非考证党的话多数人能接受,如果静态展示为主,买某宫的1/16改,要下地玩为主买某龙的。

网友B:
这玩意充其量两三百块,你觉得你能买到全金属?配的图片**都能看出满屏的塑料感,你看不出来?

别在这博眼球了,想问问题就真诚些

网友:
恒聋的坦克不错,金属履带和变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充其量两三百块,你觉得你能买到全金属?配的图片**都能看出满屏的塑料感,你看不出来?

别在这博 ...

我是没看出来,但也不是博眼球,我是不耻下问

网友:
客观的说,RC坦克的品质和售价成正比,售价越高,那么外形、结构、涂装的仿真度和合理性就越高,很不幸楼主发的这个坦克就属于售价和品质都非常低的一类,只是个基本具备坦克特征的小玩具。

网友:
儿童玩具,哄小孩还是不错的。

网友:
千元以下的基本上都是塑料玩具

网友:
你发的这个坦克仅仅是个玩具,和那些RC模型坦克差别大了去了~真想入坑,最起码也是买个比纯玩具坦克强一些的某龙塑料标配测试测试自己是否是三分热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没看出来,但也不是博眼球,我是不耻下问

「不恥下問」不是這樣說的老兄

网友C:
这个看起来着实不咋样啊

网友:
恒龙、虎贲都不错,再好点就是田宫了。我买的就是1:8恒龙的。

网友:
全金属你得考虑配件,1/18这种小众的就算了,正常都是1/16,1/10,1/8,1/6,1/1……最后一个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