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用多大四叶桨比较合适

楼主(2019-12-01):
做e:motor一个拖网船:双桨,供电12V,电调50A,用图示无刷电机配多大四叶桨比较合适?

楼主:
相发一个图片要怎么发?

楼主:
外转子电机外径35mm,长度42mm,KV710。

楼主:
第一次做船请各位有老手指教.

网友:
点击高级模式,上传图片。桨叶大小除了和电机功率匹配之外,还要与船身匹配,你最后上传下设备船只,才好给你推荐,。

楼主:
船身是两根据外径110mmX1000mm的PVC管.

楼主:
两根PVC管之间用铝板连接,电池12V20AH。

楼主:
船身加设备总重可能会有8kg

网友(2020-01-15):
电机与螺旋桨配合的规律有没有公式或是程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