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cm翼展小飞翼装机//DF幽灵//F4飞控//INAV固件

楼主(2019-12-01):
机型:DF幽灵
图传:黑羊32位 400mw
摄像头:杂牌2.1mm
电池:2s 400-500mah
电机:曼巴1105 5500kv
舵机:银燕2.5g
飞控:f4v3
bec:板载5v 1A + 外置5v 2.5A
接收机:黑羊nano
gps:bn220
螺旋桨:3寸 2叶

前段时间佰事达搞活动,300块钱买了两个400mw的32位图传,手上还有两个装机剩下的曼巴电机,穿越机飞手从此华丽转型固定翼
空机kit 118元两架 47cm的翼展随身带都很方便

电池20-30g之间

空机18g

所有的电子设备

事实证明GPS粘飞控上有干扰,根本搜不到星,最后还是装在外面了

银燕质量一流的2.5g舵机,不扫齿不发热,力距还大

装的第一架试验机,杂牌15元一个的舵机连续烧了2个不敢用了

总重80g的小飞翼,没有刻意减重,30mm的f4v3属于常规配置,飞控用20mm的还能轻些。不过20mm的飞控满足串口足够,带osd和气压计的很少,只找到海科HAKRC的一款。刷INAV固件,拥有完整的自稳、半自稳、手动、抛飞、航线、定高、定点、返航等功能

试飞感受:小飞翼调好重心是关键,抛飞要一点技巧还得练。抗风能力肯定比不上大飞翼,3、4级风飞没问题,侧风飞稍微有点抖。40油门巡航10分钟,轻飘飘的机子怎么炸都不疼
dvr没录上,视频以后有机会再放

更新:5公里极限拉锯续航测试

网友:
玩的高端,固定翼加图传感觉也是我的努力目标和方向

网友A:
重心位置应该在哪,我的机老是头重

网友:
请问重心在哪儿

楼主(2019-12-31):
大概在机舱盖圆孔和机身舵机过线孔之间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位置应该在哪,我的机老是头重

机舱盖圆孔往前0.5cm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舱盖圆孔往前0.5cm的位置

谢谢,圆孔还往鸡头走半厘米位置?你重心这么靠前啊,有说重心是正好在舵机前沿位置。

楼主(2020-02-18):
引用 网友B:
谢谢,圆孔还往鸡头走半厘米位置?你重心这么靠前啊,有说重心是正好在舵机前沿位置。

差不多就行,有飞控辅助不要紧

网友C(2020-05-28):
同款,刚组装好,但是试飞就载跟头,副翼方向是没问题的,重心大概在舵机线那里。满油门45度平抛。请教下楼主问题出在哪?抛飞有什么窍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刚组装好,但是试飞就载跟头,副翼方向是没问题的,重心大概在舵机线那里。满油门45度平抛。请教下楼 ...

我是有飞控辅助抛飞的,没飞控的话升降舵打满加满油,然后多练练

网友C:
F4v3飞控,是不是需要在INAV里把抛飞选项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v3飞控,是不是需要在INAV里把抛飞选项打开?

要打开的,抛飞的时候会自动爬升

网友C:
好的,今天飞默认的pid左右大幅摆动,最后炸鸡,是pid 的问题吗?我是默认的,要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今天飞默认的pid左右大幅摆动,最后炸鸡,是pid 的问题吗?我是默认的,要不要改

肯定要改的,感度大了得调小
仅供参考

网友D(2020-08-09):
楼主,咨询个问题。我想用这飞机改个竞速机,T motor 1507  6S动力,不知道两个3S650的电池能否放进去,哪怕掏空机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咨询个问题。我想用这飞机改个竞速机,T motor 1507  6S动力,不知道两个3S650的电池能否放进去,哪 ...

放不进,机舱很扁,掏不了多大

网友(2022-05-26):
这真厉害 高端玩家

网友E(2022-07-01):
厉害啊,就是不知道这机器能上高清的天空端嘛

网友F:
飞控怎么链接,有细节不。同款还没开苞在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