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漆问题

楼主(2019-12-01):
想把车头喷成这样、是要削光的好还是泽光
喷成这样要几个色
喷涂顺序是啥需要啥底漆、喷完之后需要喷啥保护漆吗
拜托了各位大佬

网友:
这个非常酷

网友:
首先是要把车壳打磨一下。喷水补灰色或白色以后检查是否平整。不平整再打磨再喷水补。然后上底漆,底漆可以用白色,淡灰色也行。然后面漆的话就要试了。红色应该好找。灰色不好找估计要白色黑色调。字体部分最好定制水贴,遮盖。面漆完后就喷光油,光油半光的,不过对于这类车我个人喜欢镜面效果。现在流行硝基光油,收缩比较小,基本直接出镜面。然后就是磨橘皮,抛光膏抛。此类作品建筑你要亲自喷过静态模型,懂得一些处理方式喷涂技巧才展现的出来这个效果。颜色用什么色都是其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