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50 550 以及700的日常转速?

楼主(2019-12-01):
      翻了老帖子学习了下,突然对这个转速的问题感到非常迷茫。     按照老帖子来说 700搭配690桨主旋翼转速大概是1600-2300的样子,1700-1900都很适合休闲娱乐飞行,尤其是航线,螺距温柔容易调转,然后1900开始就有魔友说飞3D的转速了,大概是1900-2300都有 按照搭配的电机KV 电池S数,齿比,大概2050-2200的转速就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3D需求,也有暴躁老哥2300转然后螺距±13
     下午飞了下700 nom下 转速1700 感觉动力十分充沛,满螺距自旋 (傻抖螺距那种)也么有感觉动力不足,按照老帖子翻出来1700转速说是动力不算充沛大螺距掉转,现在迷茫了   转速究竟标定到多少合适???

    顺便问下大家的450(亚拓450 325桨)和550 (TG520 KDS A5 亚拓550这种)3D转速标定到多少??

网友:
掉转是以前定速能力比较差,掉几百转当然会感觉动力不足了。定速稳定的情况下1700转如果感觉能做出各种动作就足够了。再提高转速主要是能让速度更快,另外是提高尾旋翼的推力,让锁尾更好。

网友A:
我的450的转速在3500左右,3d模式。

网友B:
定速牛了,电调功率够了,电机功率足够了,转速是感觉不到变化的。

网友C:
1700你做个快速钟摆就吃不消了吧。

一般啪啪啪的话,2000转比较好。

暴力啪啪啪的话,至少得2200。

高转速小螺距比低转速大螺距其实更舒服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的转速在3500左右,3d模式。

     刚看了另外一个帖子,说现在定速都很牛逼了 450 3D定速在2000转就可以温柔3D不掉转,我的450 82%油门定速 3000转,今天去下午去试试定速降低一些看看效果会不会变化,续航时间会不会长一点,现在3D 4分钟实在是 换电池换的心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速牛了,电调功率够了,电机功率足够了,转速是感觉不到变化的。

    感觉现在电调定速能力都比几年前有了质的提升  800MX这种电机动不动就是上WW的功率,据说动力储备非常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00你做个快速钟摆就吃不消了吧。

一般啪啪啪的话,2000转比较好。

   下午去试一下适当的提高转速看看手感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有咩有飞TG520或者小罗520的给说下3D转速多少的?

网友D:
基本想飞的嗨 喜欢啪啪啪的   转速都相对较高  不要和视频里大神比   差距很大
700 大部分人都在2100    我自己飞2150
600  我飞2300
550  我飞2500

3D飞3分钟感觉已经很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想飞的嗨 喜欢啪啪啪的   转速都相对较高  不要和视频里大神比   差距很大
700 大部分人都在2100     ...

550 有没有试过 2100-2200转?? 会不会感觉需要给大螺距才能爆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另外一个帖子,说现在定速都很牛逼了 450 3D定速在2000转就可以温柔3D不掉转,我的450 82%油 ...

好赢v3 50a的电调就可以定速啊,我应该定的85%的油门,3d飞还是要有劲,转速低了不过瘾啊。

网友E:
X3转速多少 520转速多少,萌新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X3转速多少 520转速多少,萌新求解答

X3 不清楚 520的话 XL520 日常飞飞 2200-2400 就是航线2000-2200即可 看手感 3D的话 2200-2400均可 看手感 想要暴力的话可以上到2500

楼主(2020-07-19):
emmmm 看来飞550的模友不是很多阿,,现在550 悬停2000 3D 2500 感觉动力一般,暴力不起来,随便翻翻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管啥机子都要看具体重量的,同样重量不同转速的区别也大。
550桨大部分还是2600的转速比较合适,轻机子就低一点,重机子就考虑手法吧。

网友:
转速看你喜好、手感,飞的开心舒服就是了。

我的325桨450,一直都是2400转温柔3D,有时候会假装没电飞1800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咩有飞TG520或者小罗520的给说下3D转速多少的?

我飞TG520,按照官方推荐,135T主齿,17T马达,电机4025的1050KV,原先飞520桨,感觉转速就有点太高,最近改了550,因为新的M1齿没货就没换齿比,声音很吓人,感觉转速2800+,定速只敢开到70%,就已经这个转速,原先桨+-12.5度螺距,非常不细腻,摇杆轻划鸡鸡猛抽,后来临时把螺距上下限改90%胃,仍然不怎么样但勉强能飞,侧摆不能持续,侧摆左右啪啪两声算一下的话,大概第4下开始掉转,10下~13下不等电调必然保护(特意测试了保护过2次了就是侧飞转连续侧摆),对了电调好盈120,但旁边看的老摩友说怎么这么劲,看动力感觉在飞12S。然而实际不好飞,非常不推荐,并且续航短温度高,我新买的M1齿是93主齿,10马达齿,计算转速应该能降回2400左右,估计就比较正常了,应该可以正常定速80%,后面试飞胃再发。可以当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TG520,按照官方推荐,135T主齿,17T马达,电机4025的1050KV,原先飞520桨,感觉转速就有点太高,最 ...

   改了550以后 桨也改成550mm的了?  你这个很有参考意义阿! 我现在对电调调试盒出来的那个转速数据持严重怀疑态度,总感觉电调认定的转速比实际转速高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550以后 桨也改成550mm的了?  你这个很有参考意义阿! 我现在对电调调试盒出来的那个转速数据持 ...

桨用的FK560,比一般550桨还长些宽些,所以感觉要散架。刚买的Tg的加强版M1齿到了,主齿是93T,电机齿是10T。但关键是我看了这个齿也太粗了吧!说实话我之前飞2800转有差不多70个起落了,天还很热电机超烫,就以前0.7模数的感觉也没问题。这么粗的齿我感觉要是炸鸡没及时熄火,会伤到别的横轴轴承相位臂什么的(原先通过扫齿卸力的方式没了),而且这齿还比原来贵。我还是晚点买原装的14T齿和15T齿试下吧。另外还好多六号工厂的550桨,还是留着FK的贵桨装sab上静态**,用这个550桨吧~计算转速14T大概2300,15T接近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