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带锯平口钳螺母

楼主(2019-12-01):
原螺母为铸铁,工作做了一段时间后螺线开裂。具体请看图。

网友:
第一眼看成修复平口钳老母

网友A:
同款带锯,我也先检查下这个地方…!

网友:
真聪明,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水平真高。。。

网友B:
这样做还不如新做一块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还不如新做一块重

好办法,新做的没法做梯形丝杆螺纹,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挺符合DIY精神的,
不过我觉得这螺母要反向使用受力更好,现在纯是靠下面的小螺母受力,反过来整个铸铁螺母压住

网友:
跟我想的一样,这么断了背一块钢板,
t型螺纹业余不好做

网友C:
另外请教下楼主,这个带锯过多久要换变速箱油?我的变速箱橡胶垫周围好像有轻微渗油,不敢开盖,怕油全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带锯,我也先检查下这个地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请教下楼主,这个带锯过多久要换变速箱油?我的变速箱橡胶垫周围好像有轻微渗油,不敢开盖,怕油全跑了

要看使用频率,我一般是三个月换一次。渗油应该是油封老化。要换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新做的没法做梯形丝杆螺纹,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挺符合DIY精神的,
不过我觉得这螺母 ...

是的,安装时候没留意。反过来装就可以了。

网友D:
把这方的一块整个切掉,再焊一块方的上去,不是更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使用频率,我一般是三个月换一次。渗油应该是油封老化。要换油封。

这个油封有成品买吗?还是要自己用橡胶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这方的一块整个切掉,再焊一块方的上去,不是更简单?

铸铁的,不容易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方的一块整个切掉,再焊一块方的上去,不是更简单?

我只有普通交流焊机,铸铁怕焊了不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普通交流焊机,铸铁怕焊了不受力。

直流焊机用铸铁焊条会更省事的

网友E:
同款带锯飘过,看起来楼主平时就是干锯的,不知道锯条寿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带锯飘过,看起来楼主平时就是干锯的,不知道锯条寿命怎样?

原锯条寿命短,买的双金属锯条也不够用,挺贵的80多一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锯条寿命短,买的双金属锯条也不够用,挺贵的80多一条。

我用的很少,买机器时一起买的双金属锯条还没坏,但是已经感觉不那么锋利了,我看人家用的多的都是自己加装一套冷却液,原机配的铁皮腿太单薄,可以重新做个架子,下面留出接水盘和水箱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很少,买机器时一起买的双金属锯条还没坏,但是已经感觉不那么锋利了,我看人家用的多的都是自己加 ...

的确原装脚架不行,有能力动手最好自己爆个架子,至于液体冷却看条件。我信楼上工作太小不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