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420和380有什么区别就一个大一个小吗?

楼主(2019-12-02):
富丽420和380有什么区别就一个大一个小吗?

网友A:
150和700的区别也是一个大一个小

网友B:
屁股大点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和700的区别也是一个大一个小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只是这两个机型  因为我看电机电调什么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屁股大点小点!!!

那要飞  哪个手感更好呀

网友:
好像就是大小桨、头罩、尾管、皮带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飞  哪个手感更好呀

420更好些!

网友:
体型没多大区别,就是尾巴长了3公分左右

网友:
380换尾巴可以改成420

网友C:
同问!飞行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呢?420的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只是这两个机型  因为我看电机电调什么的都一样

都是慢慢拉长的,
从450开始,用325桨,拉长到360桨,拉长到380桨,拉长到420桨。
380和420大部分都是重新设计的结构, 你看450,450L,470,那真是拉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慢慢拉长的,
从450开始,用325桨,拉长到360桨,拉长到380桨,拉长到420桨。
380和420大部分都是 ...

和汽车一样,汽车也是慢慢拉长,到了国内,各种L

网友:
380和420几乎是一样的机器,齿传比稍稍改了一点点,尾管加长点,大浆换成了420的,浮力略有提升,变化不太明显,我的就是380后改的420,380大浆给X3用了。手感,我是没有明显感觉。

网友:
尾壳价格可比尾管贵多了,练习用划不来。

网友:
主要就是尾管加长了一些,其他改变都是配合尾管加长来的,比如皮带和尾舵机拉杆也要加长。
机身是一样的。

网友:
减速比也有区别。。尾管加长 尾皮带加长。还有尾签同步轮要换。其它一样

网友:
还要换有尾拉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飞行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呢?420的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420飞起来要比380稳定

网友:
我420炸了那么多次也没炸坏尾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