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这个电机用多大四叶桨比较合适

楼主(2019-12-02):
做一个拉网船,用两根外径110mm一米长的PVC管做船身主体,中间用铝板连接,船总重约8kg。用多大四叶桨合适?电机见图.

楼主:
电池电压12V

网友A:
你2个浮筒的排水是9.4,又点紧吧,我以前也用PVC做过,稍微加点设备就可能浮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2个浮筒的排水是9.4,又点紧吧,我以前也用PVC做过,稍微加点设备就可能浮不起来了

两个浮筒大概20L.

网友: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
100左右的可以了!可以看看我的螺旋桨

网友(2020-02-14):
32或者36。感觉差不多。具体还是要试过才知道。我有个和你差不多的兴耀华,不过KV900。我用的36直径3叶高速全浸桨,3S全速,电机也就是略烫。

网友:
5厘米以内的都可以

网友:
不管你用多大的桨,只要是直联电机带动螺旋桨遇到水的阻力以后,转数会降低很多,电机的工作电流和和温度也是肯定会有所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