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求助大佬指点精灵2v能怎么改?

楼主(2019-12-02):
好多年前买了一架精灵2V蛋蛋机,还改了两轴
云台
,后来玩别的就一直闲置,最近拿出来充电飞机还能用,就是没有
图传
,APP一直显示与飞机断开链接,但是wifi是连着的,请问一般什么情况还有救嘛? 另外家里闲置一个HD3D云台,可以直接改装吗,有没有教程?

网友A:
大疆所有的精灵2都是这毛病了,现在全圈子也就那么几架有图传了,珍藏

网友B:
拆了蛋,装上HD3D云台,再装个模拟图传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幸好我的三个精灵1是自己加的图传和云台。也许大疆早期的APP不完善吧。

网友D(2020-02-04):
自己加图传玩,或者加个相机云台,挂个运动相机上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