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 DEVO10 刷Deviation 固件后 如何设置一个开关控制3个通道大小舵量

楼主(2019-12-02):
请教华科尔 DEVO10 刷Deviation 固件后 如何设置一个开关控制3个通道大小舵量,一个开关可以开启3个通道大小舵。这样可以省下2个开关,控制别的东西。谢谢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在相应的你要设置大小舵的通道使用混控,混控的开关设为你要设为你要控制大小舵的开关,混控方式设为相乘,退出,然后再在你大小舵的开关里设置,在最低点设置为50%,中立点设置为75%,最高位为10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相应的你要设置大小舵的通道使用混控,混控的开关设为你要设为你要控制大小舵的开关,混控方式设为相乘, ...

谢谢大佬指教我自己消化一下,好人发大财

网友B:
我理解的你是想用A摇杆控制升降副翼方向的大小舵吧,选个3段开关。多层混控,3层,输入是3个开关不同位置,下面的舵量可以设置3个,一层一个。你可以找找中文说明书,论坛有人翻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你是想用A摇杆控制升降副翼方向的大小舵吧,选个3段开关。多层混控,3层,输入是3个开关不同位置, ...

混控设置里面,升降副翼方向3个通道都设三段式,开关都设在同一个开关,3条曲线关联,比例分别设60,80,100,我k110的大中小舵是这样设置的。D固件实现大小舵量,实现应该有很多途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混控设置里面,升降副翼方向3个通道都设三段式,开关都设在同一个开关,3条曲线关联,比例分别设60,80, ...

是的,我一般都用多层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一般都用多层混控

三段式能搞定的我都不搞多段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