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穿越机从0开始系列第二篇】化骨龙五寸穿越机极致极速装机体验-...

楼主(2019-12-02):
系列教程第二篇

最近又装了一架5寸化骨龙穿越机,合理的布局设计给我带来了极致极速的装机体验,本文会详细分享装机过程和注意事项,同时最下面有配套视频,废话不多说跟我一步一步做,一起上飞机起飞吧。

欢迎入QQ群670855854,解答小白问题一起爽飞!
配置简介:
化骨龙5寸花飞机架,2450KV2306电机,化骨龙FD445飞塔,黑羊nano接收器,5040桨,3-4S电池

手把手图文详解正式开始(可以看着下面视频一起搞):
首先,先拿出机架配件假组一下儿,然后把电机和电调装上,三根线平铺在机臂,绕过支柱摆到电调的对应三个焊点,测量电机线长度,开始剪线。
剪完线以后,电机线包上蛇皮管,蛇皮管比较难包,三根线一起往里推,推进去以后用手拽蛇皮管电机那侧同时往里继续推线,注意别把蛇皮管搞脱了丝。
然后用6mm直径的热缩管包住蛇皮管两端,防止蛇皮管脱丝。

电机线和电调预先上锡,电机线上锡时注意焊锡要浸透线丝,电调上锡用刀头烙铁轻轻涂挂焊锡让整个焊点沾满焊锡

焊接电机和电调,注意电调方向,电源线焊点是冲机尾的,飞塔说明书送了接线图,注意电机顺序

因为这个化骨龙自由飞机架装飞控的地方留有电容安装位,所以电容接在电调底部,我的选配件帖子教了怎么区分电容正负极

电调电机焊完了放在一边,开始焊飞控,首先要仔细看说明书,要明白所有焊点的意义,并且要理清先焊哪个部件方便你焊下一个配件。
因为我不用OSD调参,而且摄像头我要从飞控取电,所以我把图传不用的线剃掉,只留了正负极和视频线。
VTX MINI这个图传是宽电压取电池电压,所以根据说明书,焊在飞控的电池电压和vedio端口。

接下来焊接BB响,一样也是焊点和电线预先上锡,然后再焊接再一起,BB响的正负极焊到飞控5伏BEC和GND负极,input焊到飞控LED端口,BB焊到飞控BB端口

继续焊,按照说明书把接收器,GPS,摄像头焊到飞控上,焊点非常小,一定要注意烙铁头不要碰到其他元件。这款FD445飞塔的飞控真的做的用心,USB口特意加了胶固定,以防经常插拔USB导致脱落。
注意以下几点:
1.接收器我用的黑羊nano,正负接5V BEC端口,信号线接RX1,第四根线接TX1,之后BF调参把UART1打开就是接收器端口
2.GPS的RX接飞控TX3,GPS的TX接飞控的RX3,同样BF打开UART3即可启用GPS具体调参会有另一个视频

焊好以后,把飞控连接到电调,直接排线连接极其方便,少了N多焊点也不会因新人焊错而烧坏电路,然后把摄像头,接收器,GPS插到飞控刚才焊好的对应接口。
注意:
1.先不要插图传和摄像头,烧的话少烧两个设备
2.用万用表检测有没有短路,断路,方法请见视频,装机太认真了没有照检测方法

检测万无一失上电

好啦,又一次性装机成功,摆拍几张靓照:

因为装机需要比较专心,照片比较少,大家请看装机全程录像,并有我最详细的解说,包括怎么装,注意事项,万用表等各工具怎么用,只要跟我做,你一样可以一次装机成功。

最后祝大家装出自己心爱的飞机吧!!!

欢迎入火爆QQ交流群364555465,解答小白问题一起爽飞!

网友A:
我缺的是装机速度吗?我缺的是装机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缺的是装机速度吗?我缺的是装机的设备

哈哈,买买买

楼主:
配套视频教程已更新

楼主:
飞行视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