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6 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9-12-02):
天9用了两年多,两个摇杆回中都有问题了。两个摇杆总成小100略贵,且考虑在飞滑翔机固考虑换控。
主要考虑安全性,不失控。天9虽然丑但确实一次没失控过
主要考虑天12和t16

主要飞的机

楼主:
各位大佬给点意见吧

网友:
讲真,换个摇杆还能再战5年

网友:
固定翼也没有必要换控

网友:
当然有机涡喷,大3a除外,f3p的话可以考虑换,天地飞的延迟略大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选择 天12,   jumper不是说不好,因为我也没用用过,但是我抱着的想法是没得自主开发能力的(开源系统)我都不考虑  其实遥控器选择的品牌还是很多的  比如天地飞  乐迪  frsky  JR    futaba   graunper等等  都是久经考验的品牌

网友:
固定翼的话不建议开源系统  设置逻辑完全不一样 略费劲

网友:
天地飞和jumper我都用过,如果你主飞滑翔机的话开源控首选,其他固定翼选天地飞就行。

网友:
我也想换个T16,听说用起来挺复杂

网友A:
我用的t16,橙子dsm 和frsky接收机,都更很稳定(视距内,不作)。一款叫做rangeX的dsm有过失控记录,一两秒左右恢复,没有炸机,不过这个便宜的接收机跟我的dsx 7倒是没事,兼容问题吧。如果上滑翔机,开源控带来非常丰富的功能,比如带高度计的接收机可以设置声音急促程度来反映上升下降率,推荐。没那么难,一通百通

网友:
讲真,一分钱一分货。要玩得长久,一个好控是肯定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T16吧,虽然设置复杂,但是他的系统可以搞很复杂的混控,论坛里有个帖子用X9D飞滑翔机的,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
T16如果你主要飞滑翔机的话,兄弟
很好用,
配上带高度计的接收机,无敌拉

网友:
T16没用过,T12一直在用,使用至少4种不同协议的接收机,视距内飞行,从来没失控过,天地飞就算了吧,国产现在只推荐jumper

网友:
t16用的天地飞老款接收机和富斯接收机 视距飞行没失控过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本打算换摇杆总成,但后来在想了下,换个回中组件试试(主要是弹簧)结果立竿见影。再次感谢各位的回答。不过拆摇杆时不小心把电位器连杆弄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t16,橙子dsm 和frsky接收机,都更很稳定(视距内,不作)。一款叫做rangeX的dsm有过失控记录,一两秒 ...

我想入T16,建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入T16,建议吗?

建议就是,你要知道基本的设置原理
这玩意全部靠自己设置,
基本原理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玩意贼拉强大,好用,其他的控都是浮云
但是你要是不研究,你会发现这玩意就一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就是,你要知道基本的设置原理
这玩意全部靠自己设置,
基本原理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玩意贼拉强大 ...

我是学生,我想问一下正常用T16玩固定冀用开电脑设置吗?很麻烦吗?

网友:
我是小白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学生,我想问一下正常用T16玩固定冀用开电脑设置吗?很麻烦吗?

不用开电脑,控上直接设置
你要了解全局,输入,源,输出,混控以及你要通过哪些输入实现什么输出,这些基本东西
就能基本玩的转了
如果懒得研究,或者基本的原理不了解,还是闭源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开电脑,控上直接设置
你要了解全局,输入,源,输出,混控以及你要通过哪些输入实现什么输出,这些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开电脑,控上直接设置
你要了解全局,输入,源,输出,混控以及你要通过哪些输入实现什么输出,这些 ...

主要是英语不好,英文菜单怕看不懂

网友:
飞滑翔机,openTX真的是很方便

网友D:
好巧我就是从天9转到jumper t16的。不过我主要玩穿越机,fpv车,和小电动固定翼。目前t16没有用来飞过固定翼。
安全性讲两者不会差太多,都没有出现比较诡异的失控,失控大多都是遮挡物过多造成的。没有正经的拉过距,在地面有较多墙体遮挡的情况下两者距离表现很接近,在一个视频里看到t16配老天地飞接收机拉到了二点几公里的距离,反正是足够用了。
手感来讲,个人感觉t16手感不如天9(我是捏NAI手)。t16的摇杆行程大约是天地飞9的85-90左右(对我来讲没太大影响)。t16的中立点很明确,但是经过中立点的时候有比较明显的“咯噔”感,怎么调弹簧都比较难消除,相反天9中立点明确但不那么突兀。以上是个人看法手感是个很玄学的问题建议自己上手摸摸看。
操作系统方面,显然t16要灵活也要复杂的多。t16没有用于固定翼的预设混控选项,比如三角翼混控、襟副翼混控、v尾混控等似乎是没有的,都是需要自己设定,可能传统固定翼玩家会不太习惯,增加犯错的可能性。建议看看教程视频再决定是否购买。但是设定灵活也有很多好处,在固定翼上体现为不需要买反向舵机了,可以通过遥控器软件实现反向。

网友:
只要通道够用,别的遥控器也不需要反向舵机吧?联动辅助通道,单独设置通道反向就行。

接触过的遥控器不多,好好摸过的,就一个XG7,好几年前了。除了预设的混控之外,还有好几组自定义混控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巧我就是从天9转到jumper t16的。不过我主要玩穿越机,fpv车,和小电动固定翼。目前t16没有用来飞过固定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英语不好,英文菜单怕看不懂

英文就那些单词,
不过还是那句话,要研究,不然买闭源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文就那些单词,
不过还是那句话,要研究,不然买闭源控吧

明白了

网友E(2020-01-08):
没有充足的时间真心不建议买T16的控,你要想好你是想玩飞机还是想玩控,想玩飞机买闭源控吧。T16我个人感觉百分之八九十的用户买完了也就连了一两个飞机就停止研究了,等到想飞时又忘记咋设置了很头疼你知道么,他能连万物和你有关系么?

网友(2020-02-27):
引用 网友E:
没有充足的时间真心不建议买T16的控,你要想好你是想玩飞机还是想玩控,想玩飞机买闭源控吧。T16我个人感觉 ...

.说的真实在…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B:
我是学生,我想问一下正常用T16玩固定冀用开电脑设置吗?很麻烦吗?

简单功能可以直接在控上,复杂的就要用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巧我就是从天9转到jumper t16的。不过我主要玩穿越机,fpv车,和小电动固定翼。目前t16没有用来飞过固定 ...

回中的咯噔感  是要有的   futaba的 控的高档万向节 调松点也很明显,调紧点 稍微好的 也很明显, 这是在精确控制必须有得手感,否则中立位拖泥带水的话影响飞行品质。
还有回复下楼主的 问题。。  玩开源的遥控有点挑战,同时乐趣也很多,语言关不是关键,主要是逻辑能力, 一种是飞飞小飞机放松心情,还有一种是飞飞小飞机研究飞行提升技术找到成就感, 后者的话合适用用开源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