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问高手,F3P舵量控制采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9-12-02):
F3P舵量控制采用什么方法,是设置曲线,还是用大小舵切换?

网友:
我买了机,还没组装,之前飞直机,感觉有舵机响应速度可调,再者就是设置一个小舵量行程的模式吧。不喜勿喷!个人感觉

网友:
啥都不用设置,只要调好舵机行程飞就是了,其他全凭手。

网友:
当然设置舵机曲线来得好飞!

网友:
没调过,不过如果喜欢当然也可以调了。我是大机才调,一般舵机曲线都是-60,油门+50。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回复,我没飞F3P前习惯用大小舵,可F3P动作转换太频繁了,所以想知道各位前辈是采用什么方法。看来我还是应该尝试一下调曲线。

网友A:
都可以的,可以一起用,看习惯。

网友B:
舵机曲线,就是expo,就是手感曲线(对应各舵面), 同理,油门也有油门曲线,  一切因人而异!
但可参考世界级大神的经验。
Jase Dussia (杰西), Sacha Cecconi .   有一个地方,还是有点阅读价值的, J_K_3_D_R_C_._C_N  ,   把"_"删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可以一起用,看习惯。

一直关注您的帖子,也看了您板机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曲线,就是expo,就是手感曲线(对应各舵面), 同理,油门也有油门曲线,  一切因人而异!
但可参考世 ...

多谢高手回复!

网友C:
顶!都是高手,学习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都是高手,学习来了

强哥是高手中的高手!您老人家是采用的是什么办法?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强哥是高手中的高手!您老人家是采用的是什么办法?请赐教!

我的飞机通常都设置曲线,副翼、升降、方向一般-40—-60,油门油机有时候需要设置一点,电动一般不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机通常都设置曲线,副翼、升降、方向一般-40—-60,油门油机有时候需要设置一点,电动一般不设。

多谢高高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机通常都设置曲线,副翼、升降、方向一般-40—-60,油门油机有时候需要设置一点,电动一般不设。

北郊强哥吗?常州那位?

网友:
不是。无奈论坛改不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