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之编辑模型

楼主(2019-12-02):
前言
笔者飞了将近四年的凤凰模拟器,飞行感觉和真机差别巨大,主要表现在飞行速度慢、舵效差等问题。直到遇到老师的指导才会调整模拟器(才知道模型可以进行调整),不知道其他模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编写一篇关于编辑凤凰模型的文章,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大师指教。
目的
调试模型数据的目的主要是期望模拟飞机无限接近真机手感,快速提升飞行技术。
环境
1硬件设备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作用
备注
笔记本电脑
安装凤凰模拟器

天九遥控器
操作模拟器

加密狗
遥控器与电脑连接

2 软件环境配置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作用
备注
Windows10系统
安装凤凰模拟器

凤凰
飞机模拟器

飞鹰
遥控器控制台

操作步骤
1) 遥控器配置;(网上有很多关于遥控器配置的方法,在这里就不在赘述。百度搜索‘凤凰模拟器安装教程’即可。)
2) 选择合适的飞行场地,建议选择Moscow RC-Club(Planes),此场地有标准跑道和明显的标志物;

网友A:
感覺很厲害...先卡位...

网友:
顶,我也只会调一个模拟速度。另外遥控器上模拟器模型设置舵量,曲线和真机一样。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凤凰比rf7差远了

网友:
G4都没有用过

网友B:
失速特性调差一些,转动惯量调大一些,手感更像真

网友:
等待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速特性调差一些,转动惯量调大一些,手感更像真

老哥,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很厲害...先卡位...

有,马上更新。5imx限制字数,导致没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