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艘渔船

楼主(2019-12-03):
在某宝看中一艘渔船的散件,价格不贵,大小适中,非常适合自由发挥改造
渔船原型

模型

开始组装改造……

先装船轴和尾舵

待续……

楼主:
为了省钱,有部分零部件没买,准备自己做。电机用2212外转无刷,连轴器也没买,于是用黄铜自己做了一个

楼主:
零件车好了,再给零件攻丝,装上螺丝

楼主:
电机轴上挫槽,防止船轴打滑松动

楼主:
晚上再做电机架,把动力部分组装好……

网友:
有床真好

楼主:
同心度还可以,误差很小

网友A:
装无刷估计要起飞

楼主:
台钻当铣床,用2mm铝合金片做个电机架

楼主:
两根螺丝固定电机

楼主:
电机位置可以上下调节

楼主:
用AB胶固定电机

网友B:
我建议你用540有刷电机,或者是减速的有刷电机,速比1:3在12V电压下。这样船速仿真一些。小车床挺好用的吧,我也想搞一个。

楼主:
联轴器上螺丝要加螺丝胶,防止螺丝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无刷估计要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用540有刷电机,或者是减速的有刷电机,速比1:3在12V电压下。这样船速仿真一些。小车床挺好用的吧 ...

有刷电机不足的地方就是碳刷容易磨损,要经常换,用无刷电机寿命长一点,省去换电机的麻烦,这种小船速度慢用2212就可以了,省电。小车床蛮好用,调试好了精度还是很高的

楼主:
通过在恒龙消防船上装2212外转无刷,实践证明好处很多:重量轻,功率大,成本低,发热量低,耗电少,速度可快可慢,反应快,无需维护……船连续跑二个小时也不存在散热问题,对于轻慢小的船特别合适
实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