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07使用感受

楼主(2019-12-04):
本人休闲式的航模玩家,多年都使用在本地口碑较好的天地飞WTF07遥控器,虽然勉强够用,但时间久了,仍然想改进一下手头设备,于是,在18年双11乘着有优惠购买了天地飞ET07遥控器。遥控器在路上时,便拜读了有关介绍文章和评论,到手果然发现其两侧较宽,边缘距离摇杆稍远,操作有些不习惯,将摇杆调到最低才稍微好些。遥控表面看着像一个丛林中咀嚼肌发达的类人猿,非常丑陋,塑料感强,降低了档次,各旋钮和开关手感还是不错,摇杆只是觉得比老遥控有些紧,自己能力有限,感觉不到大家说的手感不好问题,吊带位置设计基本合适,不像某些机型必须得配其它部件才能保持平衡。直插充电也方便不少。模拟器插孔设计在底部也避免了放置桌面时压线的尴尬。天线根部设计较短,为携带提供了方便,不过我仍然觉得应该内置天线,最好是全方向的,并提供外接天线插孔,以便满足不同需要。

插上电池开机,按键式电子电源开关不错,改进了老天地飞7机械开关使用段时间后100%损坏的老问题,但打开后和华科尔类似的各种提示并要求处理才能开机,让人觉得有些麻烦,感觉大多并没必要。

显示器面积较大,周边各操控按钮灵活好用,但显示器的触屏操作显然更胜一筹,纵然是电阻屏,返回区域有些小,但其整体表现优异,实际使用上基本不用周边的按键。四个主菜单的方式也让选择更加方便清晰,具体功能太多,在此只能简单说说某些新功能吧。
系统设置里面,可以设置20个模型,正常使用足够,但只能命名英文,有些遗憾。低电压报警设置不错,按自己的需要自由设定。背光时长设置也实用,我一般都是设置最长的10分钟,以便在飞行当中可以实时观测电压。模型复制功能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通信设置距离测试实用,飞机掉深草里面用此功能可以为找机提供很大帮助,电压回传更加实用,虽然我三个接收电压都有误差,但提前设置规避误差后仍然很喜欢这功能。所有端口可以自定义设置,我觉得也是此遥控器最出彩的功能了,对于特殊机型的设置提供了极大方便,虽然我也是到手后升级才有此功能的。
通用功能中舵角设置增加了最大动作限位,有一定实用性。通道延时不知道有什么用,比老天七增加了两组曲线混控,但总数感觉还是有点少,如果能像老天九那样每组里面可以有多个设置项也就好了。
模型功能里面增加了空中刹车(蝴蝶刹)功能,但前提需要两个襟翼占用一个通道,占两个通道的还需增加设置。
天地飞系列在菜单中描述相对算是通俗的,比如天地飞-正反设置,乐迪-舵机相位,天地飞信号强度0-100%,乐迪的db,(分贝),甚至是负数。显然天地飞是容易让人理解的。

从以上总体来看,天地飞ET07优点还是明显多于缺点的,自己做了一段时间的简单使用,感觉也行,准备淘汰老天七,完全转向新天七,但就在此时,开始发生状况了,新做的一架飞机,在准备降落转弯时发生失控,炸机了。
飞机捡回来做了距离测试,发现距离80米就大概率失控,最近时20几米也不可靠,转身侧面就会失控。想起老天七和天九,一根接收天线随意放置,这么多年我们本地大量使用,基本没有发生过失控现象,这新遥控的接收是两根天线,而且尽量按要求放置,怎么会如此不可靠!本人做过乐迪AT9S的距离测试,其信号强度和可靠度明显强于口碑非常好的老天九,新天地飞描述的新技术也和乐迪一样,是跳频和扩频技术,最早有人测试说800米的距离信号指示才下降一格,怎么到我这里就如此不堪呢?当时在天地飞QQ群里面看到有人因为失控摔砸遥控器,觉得是个例,没想到自己也进坑了,于是抱着希望和厂家联系后做了返厂修理,数天后来电询问遥控器详细故障表现,表示在他们那儿是正常的,经验告诉我,这不是好事情,请求厂家再多做些测试,厂家态度也很好,数天后表示做了测试,也更换了一些部件,应该是没问题了。
收到遥控,自己也做了简单测距,貌似比寄出时好了些,毕竟测试时有环境和个人因素,所以最终还得通过实际飞来考验,但真正使用仍然不可靠,第一次使用又失控,飞机掉到了人工湖里面,后来就只敢在一个板机上近距离做测试飞,发现距离稍微远一点,空中最多就100来米,转弯时就会失控,至此,这款遥控器就不敢用了,闲置在家里,又拾起了准备淘汰的老天七,做主力控了。
混迹于天地飞的官方QQ群,发现提到ET07信号不好的人还是比较多,各种现象都和我的类似,可见这ET07是厂家设计或者制作出现问题了,对于一直对天地飞可靠性深信不疑的我来讲是非常遗憾的,毕竟采用同样技术的乐迪遥控器信号可靠性是那么优秀,天地飞为什么就做不好呢!
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遥控器是有华科尔D7那样朴实的外观,乐迪那样可靠强大的信号,天地飞的功能和硬件,但目前还找不到,所以还是希望厂家能给出改进方法,完整解决ET07的信号问题,也希望对此有研究的玩家能不吝自己的好方案赐教,惠及模友。

后续重要补充:再次详细测量了遥控距离,发现只有一个四通接收90米就可能失控,另一个四通240米才可能失控,原配的七通280米才可能失控,而我非常信任的老天七WFT07距离也不过200米左右,所以,新天七ET07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一个接收的原因,由于我以前非常粗心的测试,造成结果错误,给广大模友造成误解,并且给天地飞造成不良影响,深感后悔和内疚,并对天地飞公司表示深深的歉意!!! 以后会继续相信天地飞,也会作为给模友的首选推荐遥控器!

网友A:
我的天九使用四年了还好还行,相信天地飞。

网友B:
我的乐迪AT9、AT10使用6年了还好还行,你也要相信乐迪。

网友C:
楼主,睿思凯遥控X9D使用过吗?感觉行不行呢?

网友:
塑料感好强的说

网友:
18年et07预售的时候我就买了,第一批的产品表面材质和按键都和现在买的有区别,买回来小问题不断,subs接收机信号强度大幅度波动,小的ppm接收机贴脸失过控,控的按键触屏时不时失灵。。。心累干脆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九使用四年了还好还行,相信天地飞。

是的,老天地飞在我们这口碑也挺好,所以我才有信心决定购买新天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乐迪AT9、AT10使用6年了还好还行,你也要相信乐迪。

我身边有模友购买了乐迪AT9S,信号的确好,但硬件不行,旋钮手感之差难以忍受,时间不长各种开关都开始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睿思凯遥控X9D使用过吗?感觉行不行呢?

没用过,但听说不错。只是英文我无法接受,否则我手头还有个华科尔D7,其实品质也看着不错。

网友:
俺用老天7  好用

楼主:
是的,我的也用了六七年了,但时间久了还是想换个时髦点的,功能好点的。

网友D:
掩很想换,就怕象你们碰到的这个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掩很想换,就怕象你们碰到的这个意外

还是要多看看,看中口碑好的再说,哪怕不巧碰到坏的,也可以返厂让其恢复正常。

网友E:
哎呀,我就是在网上看到都说天地飞的口碑挺好才买的et07,天天在家练习模拟器还没实际飞过,不知道我这个信号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呀,我就是在网上看到都说天地飞的口碑挺好才买的et07,天天在家练习模拟器还没实际飞过,不知道我这个信 ...

老天地飞的确不错,但新的就不好说了。et07好多人反映信号不好,你有空了可以找个空旷的地方拉距试试,遥控器上面有信号强度显示,很方便的。

网友:
中肯的评测希望厂家能重视,最好能召回,毕竟航模圈子不大

网友F:
您好
您反馈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按您上面说的这台摇控的距离是存在问题。麻烦与我们的售后联系返回给我们做深层次的原因分析,
我们所有产品出厂前都有做批量性外场拉距测试,确认达标才会出厂销售。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蚝业路祥利工业园C2栋4楼,13530529708 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
您反馈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按您上面说的这台摇控的距离是存在问题。麻烦与我们的售后联系返回给我 ...

谢谢,已经有过返厂经历了。这两天我抽空再测量一下遥控距离,数据详细了我再联系你们售后吧。

网友G:
从入模就开始使用老天7,差不多用了6年多,表现一直都稳定可靠,今年初想换控的时候本想换ET12,可惜了解到的情况是ET12失控、死机等问题频繁,而且还不能支持老天地飞的接收,我看着十几个老接收权衡再三还是忍痛离开了天地飞,最后入了jumperT16的坑,大半年用下来和老天地飞接收配合良好,手感也比老天七好的多,可靠性与之前的老天七比较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刚接触开源控学起来比较头疼,没有天地飞这种中文控容易上手。现在天地飞也推出了支持老接收的高频头,不过我不得不吐槽一下天地飞,你这高频头配个壳子是有多难?插在控上真是丑呆了,如果后期天地飞的控表现稳定、美观我还是愿意支持的,毕竟这多年用下来还是很有感情的。

网友H:
建议别买刚出的新品,至少等出来一年以上再买。尤其这种信号制式都是新品的全新遥控,考察时间要更久。一个新的信号制式出来,至少考察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
您反馈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按您上面说的这台摇控的距离是存在问题。麻烦与我们的售后联系返回给我 ...

重新做了距离测试,只是一个接收有问题,已经在帖子中做了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别买刚出的新品,至少等出来一年以上再买。尤其这种信号制式都是新品的全新遥控,考察时间要更久。一个 ...

重新做了距离测试,只是一个接收有问题,已经在帖子中做了说明了。

网友I(2020-01-22):
et07的电压回传怎么安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et07的电压回传怎么安装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有关焊接还是插口方面,四通接收还是七通,你做到哪一步了,面临什么困难,这样才好回答。

网友J(2020-02-24):
我的老天七用了6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老天七用了6年了。

和你一样,这不是才换嘛。

网友(2020-04-07):
引用 网友G:
从入模就开始使用老天7,差不多用了6年多,表现一直都稳定可靠,今年初想换控的时候本想换ET12,可惜了解到 ...

大佬T16可以和天地飞老接收机配合嘛?我手上一堆rd210w(就老系统的那个sbus接收)压着舍不得换掉(毕竟挺贵的),如果能用的话想试试看

网友(2023-09-19):
天地飞ET07唯一优点就是具有电压回传和低电压报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