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图传又更新固件了

楼主(2019-12-03):
12月2号 新固件支持OSD 爽

网友:
**,久旱逢甘露啊,测试效果咋样

网友:
不远航,穿越飞我还是喜欢干净的界面,电压和计时足亦

网友:
遥控的信号我一直显示99

网友:
大疆的osd不能移动差评

楼主:
升级后AV输入不能用了 都这样吗?

网友:
为啥我升级了 自定义osd没反应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99的信号条是大疆遥控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99的信号条是大疆遥控的信号?

同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99的信号条是大疆遥控的信号?

是的

网友:
现在更香了

网友:
图传信号有没有数字显示?如果没有我就先不升了

网友:
支持AV输入录像?在眼镜端实现?

网友C:
这下该怎么喷?我先来,价格贵,跟模拟图传比不成。OSD不能随意拖动,跟废鲨比不成。后面继续

网友:
大疆真给力,大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升了固件,但是这个自定义的osd怎样调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下该怎么喷?我先来,价格贵,跟模拟图传比不成。OSD不能随意拖动,跟废鲨比不成。后面继续

哈哈,现在眼镜还没肥鲨贵,osd能随意动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升了固件,但是这个自定义的osd怎样调出来?

bf里,和设置模拟osd一摸一样,可放任意位置

网友:
有没有用AV输入录的飞的视频看看,也想败一个DJI玩玩了。

网友:
大疆的控的RSSI一直显示99,是不是还有哪里没设置的?

网友E:
真是一个好消息呀。请问楼主如果飞机加GPS模块的话。大福的眼镜上可不可以显示出GPS的坐标和回家箭头指示和离家距离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一个好消息呀。请问楼主如果飞机加GPS模块的话。大福的眼镜上可不可以显示出GPS的坐标和回家箭头指示和 ...

貌似只有卫星数 经纬度 其它有关GPS的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下该怎么喷?我先来,价格贵,跟模拟图传比不成。OSD不能随意拖动,跟废鲨比不成。后面继续

图像效果比肥鲨好多了,肥鲨在他面前就是古时候的东西

网友:
这种大屏的分辨率是1440*1440的,肥鲨的最新的
是1280*960的

网友:
吐槽一下。眼镜儿DVR录像为什么不能显示osd信息。以前飞模拟的时候还有GPS坐标信息,现在没有任何的osd信息,丢机的风险不就加大了。

网友F:
这样搞肥鲨危矣。要是官方再升级个能接收模拟信号输入的。肥鲨会倒闭的。那些手里有肥鲨眼镜的 想出掉 就难出了  亏出血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bf里,和设置模拟osd一摸一样,可放任意位置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天空端,接了4根线到飞控, 红色和黑色接了电源,白色和灰色接了Uart6的TX和RX,按说明书接的,我保证没有接错。BF是4.1.1版,端口6开了MSP波特率是115200。天空端和眼镜都升级到了最新版本的固件。 但是画面里,飞机电压显示N/A,PID调整菜单里面的数据全是0,也重来没有看到过自定义OSD的内容。 请问我可能错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后AV输入不能用了 都这样吗?

你的av输入不能用问题解决了吗?我新买的直接升了新版本,也不能用av输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天空端,接了4根线到飞控, 红色和黑色接了电源,白色和灰色接了Uart6的TX和RX,按说 ...

同样的问题,飞控曼巴F7,接的UART3,眼镜里自定义OSD也开了,就是没有任何OSD信息,只能靠回传数据听报警。
准备试下按模拟图传的接口接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天空端,接了4根线到飞控, 红色和黑色接了电源,白色和灰色接了Uart6的TX和RX,按说 ...

F4的飞控要注意接在没有反向器的串口上,天空端的RX对飞控的TX,天空端的TX对飞控的RX,如果正确连接并在地面站开启对应端口msg通信后眼镜还没有显示飞机相关电压之类的数据,一般都是接到带反向器的接口上了,F3和F7飞控就不存在此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F4的飞控要注意接在没有反向器的串口上,天空端的RX对飞控的TX,天空端的TX对飞控的RX,如果正确连接并在 ...

请教一下,是任意一个空余串口都行吗?我用曼巴F7飞控,按DJI教程说的接uart3,msg也打开了,但咋都调不出来OSD!

网友J:
现在av输入的延迟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av输入的延迟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是任意一个空余串口都行吗?我用曼巴F7飞控,按DJI教程说的接uart3,msg也打开了,但咋都调不 ...

眼镜里的osd选项要开啊,bf里要打开对应的串口开关,其它设置和模拟一摸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搞肥鲨危矣。要是官方再升级个能接收模拟信号输入的。肥鲨会倒闭的。那些手里有肥鲨眼镜的 想出掉 就难 ...

一开始就支持模拟输入啊 ,但拦不住肥鲨脑残粉多啊。

网友(2020-01-04):
引用 网友B:
眼镜里的osd选项要开啊,bf里要打开对应的串口开关,其它设置和模拟一摸一样啊

趁着修飞机,从串口2换到串口6就搞定了,也不知道是原来串口坏了还是反向的!

网友:
过几年说不定高清真的能干爆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样的问题,飞控曼巴F7,接的UART3,眼镜里自定义OSD也开了,就是没有任何OSD信息,只能靠回传数据听报 ...

两个天空端, 一个原因是恰巧接了S-bus反向的端口。换了端口后搞定了。 另一个是天空端问题,已经返厂了。 两个天空端互换,故障位置互换,所以返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F4的飞控要注意接在没有反向器的串口上,天空端的RX对飞控的TX,天空端的TX对飞控的RX,如果正确连接并在 ...

谢谢您的回复,确实其中一个天空端就是犯了你说的错误。 另一个返厂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