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全网首发造福模友,天地飞和黑羊的PPM完美组合

楼主(2019-12-03):
欢迎入火爆QQ交流群364555465,解答小白问题一起爽飞!
我仔细阅读了黑羊说明书,天地飞说明书,然后就有了此教程,已爽飞。请先确定你的遥控是否支持模拟器PPM输出,如果不支持的话就白买黑羊啦。
天地飞控PPM地线和射频板屏蔽层是通的,和供电地线是隔离的,不愧是老厂做工。最上面是信号线,最下面是地线,根据你自己遥控去测试下再接线。黑羊高频头独立2-3s供电。
具体教程看下面视频:

火爆QQ交流群364555465,解答小白问题一起爽飞!

网友:
不错,不错,辛苦了,学习了,我一直用天地飞遥控器,不过前段我看见乐迪遥控器最新升级版现支持黑羊高频头,我们的只能用PPM了,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也许感觉不到延迟,但是总觉得哎心里面在想为什么我们的ET系列不能支,哈哈,

网友:
14sg挂黑羊延迟能不能接受

楼主:
应该也是取ppm信号,延迟你能不能感觉到只能你自己试试了,我感觉不到

网友:
不是没人改,不过是没什么人肯做教程,很好!

网友:
我手上没有黑羊,但我早早就就猜测黑羊一定是可以支持PPM输入转发的。为了证实我的想法,问了一些老鸟,给我装深沉,说买个X9D不香吗,直接支持可以用,所以我到现在PPM转发的想法都没有得到证实。

网友:
然而我今天才从天九换到Futaba

网友A:
牛逼牛逼,我都是直接接接收机, 因为这样可以上两米二空气支架。把黑羊架高才是真的意义。 在遥控器上碍手。至于延迟,玩个固定翼说啥延迟不延迟的,基本没有

网友B:
老天九天八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天九天八怎么弄呢

手上没天九,原理应该一样的

网友(2020-01-04):
手上只有futaba 14sg能接黑羊吗?找遍全网,没有一个完整的教程,都是叫我买X9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牛逼,我都是直接接接收机, 因为这样可以上两米二空气支架。把黑羊架高才是真的意义。 在遥控器上碍手 ...

还是你会玩

网友:
欢迎入QQ群670855854,解答小白问题一起爽飞!
我仔细阅读了黑羊说明书,天地飞说明书,然后就有了此教程,已爽飞。请先确定你的遥控是否支持模拟器PPM输出,如果不支持的话就白买黑羊啦。
天地飞控PPM地线和射频板屏蔽层是通的,和供电地线是隔离的,不愧是老厂做工。最上面是信号线,最下面是地线,根据你自己遥控去测试下再接线。黑羊高频头独立2-3s供电。
具体教程看下面视频:

网友C(2020-02-04):
目前915的高频头支持PPM的还有哪个?只有黑羊支持吗?R9m支持PPM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915的高频头支持PPM的还有哪个?只有黑羊支持吗?R9m支持PPM方式吗?

r9m我没研究,可以问问厂商或者看看谁有说明书

网友D:
新手准备直接入黑羊坑,感谢楼主分享。本人用的et07,也是从模拟器接口接线吧?高频头供电也需要额外加个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准备直接入黑羊坑,感谢楼主分享。本人用的et07,也是从模拟器接口接线吧?高频头供电也需要额外加个电 ...

联系问下儿天地飞技术吴工,如果et07和et06是一样有ppm模拟器口输出,接法应该就是一样的,需要2-3s电池电压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系问下儿天地飞技术吴工,如果et07和et06是一样有ppm模拟器口输出,接法应该就是一样的,需要2-3s电池 ...

好吧,et07接加密狗是那种耳机插头样子的。好多人都劝反正上黑羊了,不如直接换个开源控,折腾到底

网友(2020-05-08):
引用 网友A:
牛逼牛逼,我都是直接接接收机, 因为这样可以上两米二空气支架。把黑羊架高才是真的意义。 在遥控器上碍手 ...

你用的是ppm转发,还是SBUS转发?PPM通道不够用了,SBUS能多出很多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