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图传 升级固件后 AV输入无图像 都这样吗?

楼主(2019-12-03):
今天固件升级后 AV输入无图像了 原来正常 还是用原来的线 都这样吗?

网友:
无反应+1坐等解决方案

网友A:
没反应+1,坐等解决方法= =

网友:
我升级还是没反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反应+1,坐等解决方法= =

我升级后也没反应

楼主:
已解决  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我的升级完正常

网友:
是可以连接电脑看片吗

网友B:
请问你用什么摄像头和接收机测试的?50ms延迟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什么摄像头和接收机测试的?50ms延迟不低啊

牛牛手机图传接收机,接的av,微老鹰,瞎折腾,看帖子说不能用,赶快试了一下

网友:
这么多买了大疆眼镜的啊

网友:
你们的av输入能全屏播放吗?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

网友C(2020-02-08):
之前看测试延迟有150,你这个只有50ms 是因为升级固件的原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测试延迟有150,你这个只有50ms 是因为升级固件的原因吗。

后面更新了固件延时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更新了固件延时低了

说不定就把数字改一下,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测试延迟有150,你这个只有50ms 是因为升级固件的原因吗。

想入个大疆再加个模拟的模块,以前练习机就用模拟的后装的主力机和函道都可以用高清。不知道飞远以后延时会不会变大。好纠结

网友:
我的也是没图像,请问你们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