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直流电焊机改电火花机问题

楼主(2019-12-04):
大家好!请问用逆变直流电焊机直接作为火花机的电源可以不?不行的话需要怎么改。请不吝赐教,多谢先!

网友A:
想复杂化了,不用改电焊机只当作一个电源用,自己D一块脉冲功率板,一块闭环给进控制器,一套给进系统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复杂化了,不用改电焊机只当作一个电源用,自己D一块脉冲功率板,一块闭环给进控制器,一套给进系统就OK

我问的就是能不能直接当电源,最简单的RC回路。你这想复杂了。我打算直接夹钻铣床上手动微进给,有数显能控制在0.01范围。那些个板啊器啊系统的太复杂搞不来也不打算搞。

楼主:
刚好有台ZX7-200的电焊机,打算用逆变焊机先试试
至于控制,我理解的是:管他短不短路呢,只要让它抖起来,一来一回总能打两次火。基于此,打算找个旧的鱼缸薄膜加氧泵,让电极抖起来,进给就手动吧,不知可行否

楼主:
研究了几天,好像悟到些啥:由于电介质(空气、水、油)的电离特性局限,要避免火花变成电弧,所以加大火花能量受限制,要想加快加工速度必须增加火花数量,也就是提高频率,同时在每个火花放电期间尽量让电流够大曲线够饱满,在确保不连续击穿放电的前提下尽量压缩消电离的时间。不知道对不对
因此,RC这种简易电火花功率有限,电源功率再大也是闲的?

楼主:
关于控制:总结了一下分为三种:1、利用步进电机类实现慢进快退循环往复的;2、只监测短路电流,电机恒速进退跟踪充放电频率的;3、不管火花充放电频率只管自主振动的。
不懂电瞎琢磨的,请电气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B:
这些研究全都是空想而己,不真的动起手来做组装测试,永远都做不出来.
这个东西的学问根本不在你查的这些资料上面,查的到的全都是最简单的.
难的是自动进给的部份,手动的了不起打个1mm就累死人了
用自动进给,打个5公分都很简单轻松,就放着让它自动跑就行了,用手动的,要盯着跑二.二小时根本不可能
我之前花了差不多一星期就完成自动进取的功能,之后手动的就放在那里不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研究全都是空想而己,不真的动起手来做组装测试,永远都做不出来.
这个东西的学问根本不在你查的这些资 ...

喜欢先研究再动手,以避免无用功。做了两天功课,确保了今天一次成功

网友C:
传统线绕电焊机加4个300安的整流二极管用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统线绕电焊机加4个300安的整流二极管用起来不错

感觉这个电源需要的功率很小,随便找个电压足够的直流电源都行吧。我有12V电脑电源、24V308充电器用的电源,比较后用的是现成的家用200A的逆变电焊机,因为这个的起弧电压是70V,比较高点,到电器维修部15元买了两个启动电容,一个30微法一个50微法,家里刚好有个老古董自己做的电炉子,放在钻铣床上进给用的Z轴手动微动旋钮,电极绝缘是直接缠了一层电工胶带后插在桶夹上,很成功,完全满足我的需要。
弄这个主要是搞钻头搞不动的东西,主要是在淬火钢板上打个洞,试过各种硬质合金钻头,都不好使,有些干脆打不动,能打动的也坏的很快,用这个简单轻松搞定,很满意。
我的需求很简单,用这个最简单的刚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