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学习、实践、提高、再学习

楼主(2019-12-04):
航模是个需要不断学习的爱好 !

尤其希望新人们多实践、多来论坛学习

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发帖上来

让有经验的模友们帮你解答

也对遇到同样困惑的模友有所帮助

经常发问题贴的新人可以关注我,让我能方便查阅、解答你的问题帖

(下面都是近期回答的关注我的模友的问题)

浏览中,看到很多关注我的模友都没有发过帖,希望以后能踊跃发帖,并积极在其他模友的帖子中互相交流

希望论坛的模友们都能开心玩耍、安全第一!

[  END  ]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感谢老模友花时间精力为新人解惑

网友A:
提问,飞机保持平飞,是要在一定油门条件下吗?(比如半油或1/3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飞机保持平飞,是要在一定油门条件下吗?(比如半油或1/3油)

固定翼飞机能保持平飞,说明有一个提供其持续前进的动力,这个动力是由油门通道控制的。根据不同飞机,保持平飞需要的最小油门行程是不同的,而且已经调试好的飞机,在最小平飞油门或以上,飞机都可以用不同速度平飞

网友A:
追问:1、为什么我的飞机只能在一定油门下平飞?加油爬升、减油下降,是重心不对吗?2、平飞是以什么作为依据?目测还是依据OSD的数据?

网友A:
依照我的理解,带翼型的飞机,是依靠上下机翼不同的压力差来产生升力,低速下,这个压力差和飞机的飞行速度有关,应该飞行速度越快,升力越大。照此推理,速度越快,升力越大,应该爬升才对。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我的理解,带翼型的飞机,是依靠上下机翼不同的压力差来产生升力,低速下,这个压力差和飞机的飞行速度 ...

飞机一旦处于平飞状态,说明重力等于升力,在载人飞机的设计上,攻角是必须考虑的,真飞机在飞行中计算机会根据速度调整飞机攻角来保持平飞,简易一些的飞机可以通过微调升降舵来实现平飞,而且水平尾翼(安定面)的重要作用,就是飞行中保持飞机水平方向的平衡。其中关于速度快升力就大的说法也不太严谨,因为高速飞行的机翼上沿低压区增强的同时,下沿的气压也随之增强,而且高速飞行中的乱流是很大的,都会干扰最后的机翼升力。最后来看航模飞机,因为速度较慢,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不明显,只要航模飞机设计合理、前后重心平衡、推力线正确的、微调升降舵之后,在不同速度下是可以保持平飞的,不需要太多考虑你说的这种情况。

补充一下:虽然航模飞机没办法减小升力,但在降落时,可以通过拉住升降舵或者打开襟翼的方式赠加升力,让航模可以用更低的速度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问:1、为什么我的飞机只能在一定油门下平飞?加油爬升、减油下降,是重心不对吗?2、平飞是以什么作为依 ...

你说的这种加油抬头收油低头的情况,一般都是飞机头重的原因,因为飞机头重,所以你会微调升降舵,压住机尾,这样才能保持平飞。一旦速度超过这个平衡点,机尾压力太大飞机自然抬头。还有一种造成这种的原因是推力线错误,可以通过飞行中忽然收掉油门观察飞机姿态有无变化的方法确认或者排除。

飞机是否平飞,目测飞行的航模只要实时判断飞机于地面的距离就好了,带osd的可以通过高度参数调整和判断

网友A:
唐山悟空,你说的情况,适合常规机型(有机翼、尾翼、垂直翼),这种情况下,尾翼起到重心与升力中心配平的作用。飞翼适合不?还有个问题,飞翼都需要把控制翼面上调几度吗?

网友A:
我现在飞Z84,发现电池如果靠重心后,关油后肯定失速尾旋炸机,如果电池靠重心前,关油后飞机自行俯冲反而能够增速不至于炸机。

网友A:
再问下,失速尾旋如何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下,失速尾旋如何改出?

无论有意无意,进入失速尾旋都是危险的,而两侧机翼不同的失速情况是导致失速尾旋的主要原因。根据飞机不同,有的飞机容易进入失速尾旋,有的则不易。进入尾旋之后,有的飞机表现柔和有的很剧烈。常见的改出方法是推升降舵+反打方向舵,但是因为处于旋转坠落状态,舵效很低,所以需要高超的技术且有足够的高度。

航模一般动力充足,推重比大,所以只要不是高度太低,给足油门就能改出了。

补充一下:进入失速尾旋是否容易改出,和飞机的可用过载,推重比,翼载荷,升降舵力矩储备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唐山悟空,你说的情况,适合常规机型(有机翼、尾翼、垂直翼),这种情况下,尾翼起到重心与升力中心配平的 ...

首先纠正一个问题,传统布局的飞机,尾翼包括平尾和垂尾,尾翼≠(但包含)平尾

飞翼机型是机身机翼融合的机型,优点是升力面积大,缺点是动态稳定性不如常规布局。z84我也有一架,因为前后机身短(飞翼机型都这样),在实际飞行中,对前后重心和升降舵的微调要求很高,且抗横风的能力较差

飞翼机型好像不太容易进入失速尾旋,可能是机身短的原因吧(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飞Z84,发现电池如果靠重心后,关油后肯定失速尾旋炸机,如果电池靠重心前,关油后飞机自行俯冲反而 ...

z84就这个玩意儿,前后重心、推力线、升降舵微调必须都弄的非常完美,才能保证有好性能。

关于飞翼机型升降舵正确角度的问题,首先要遵从飞机设计的正确重心,然后推力线也要正确,之后根据实际飞行(不同速度下)再定。只要飞机不同速度下都能保持平飞,就是调好了。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