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汽油发动机,大家有什么推荐

楼主(2019-12-04):
一直没飞过汽油发动机固定翼,想飞飞,以前都说50CC以下的发动机很不稳定,所以一直没有下手,过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想弄一架飞飞,请教一下大家,现在的小排量的汽油发动机是否稳定,或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品牌推荐,是否一定上50CC才
能稳定。谢谢大家

网友A:
油机,都请做好随时熄火的心理准备。
还有在飞场双腿夹着飞机,调试半天,熄火走人的心理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机,都请做好随时熄火的心理准备。
还有在飞场双腿夹着飞机,调试半天,熄火走人的心理准备。

精辟

网友:
20cc以上的都挺稳定了。

网友:
关键在于加工精度,工厂一般都是大批量生产,难免各种毛毛糙糙,因此性能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愿景。

只要你足够细心,可以做出实用的小机器的,
我们自己改的机器,最小到5cc级别,很稳定耐用的,当然这个改装需要超细心的制作操作。

网友:
DLE20ra、DLE35ra都可以。汽油机的稳定需要认真仔细的调整,所以说玩汽油机需要足够的耐心,反复调试油针怎么也搞不坏发动机,大胆心细的调整总能找到那个合适的位置。

网友:
你会修会调试,就买国产的发动机(化油器用进口的)。如果不会,就买进口的(小松、OS、saito)。我认为28cc及以下的用甲醇发动机,30cc以上用汽油发动机。

网友:
50CC以下没见谁说不稳定熄火什么的,不过太小优势会不如甲醇机,比如ngh9CC那款

网友:
熄火基本不是发动机的锅,消除每一个隐患,你让飞机爽了,飞机也会让你爽的。

网友B:
      我17年年初第一次上汽油机,就是上了20CC的发动机,搭配德天540V3,现在飞了3年,应该有好几百个起落了,从来没有熄过火,稳定得不要不要的,而且启动相当容易,吸油后手拨最多5下爆燃。汽油机这东西还得看你怎样调试和保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17年年初第一次上汽油机,就是上了20CC的发动机,搭配德天540V3,现在飞了3年,应该有好几百个起落 ...

请问用多大的桨   高低转速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多大的桨   高低转速是多少呢

16X8  8300左右

网友:
只要有足够耐性,20cc发动机都能调得很稳定

网友:
汽油机现在国产两冲做的不错 基本上随便操不熄火 四冲 建议os 40cc  其他不要玩 特别是国产货

网友:
另外不要随便尝试双缸两冲 震散你的鸡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7年年初第一次上汽油机,就是上了20CC的发动机,搭配德天540V3,现在飞了3年,应该有好几百个起落 ...

网友:
从20cc到70cc双缸 只要调校的好  我没有碰到熄火的时候  dle  eme等  国产大牌都用着非常好  非常耐用  只见过摔坏的发动机  没见过用坏的发动机  汽油机乐趣多  同样需要的技术含量也高  慢慢来 一步步模摸索研究才有乐趣  祝你入油成功

网友:
我身边一个老魔友,DLE 55CC的,一起飞好多年了,从来也没熄过火,关键,怠速还很低,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