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直播550直驱!

楼主(2019-12-04):
     看了老魔友的700直驱,直接中毒,飞机声音小清脆!当然动力也不弱! 在经过几番思考以后准备动手做一个550直驱来玩!正好也需要一个中型级别的飞机来共用5200电池练手!
     经过多番考量,从原本的购买机身单独设计到后来准备购买整机改装再到看到万国牌550想要购买散件组装再到现在多方打探以后决定使用现有飞机改装!多番磨难。。。。
    目前准备使用小罗520 (小罗550)来进行改装,有兴趣的魔友可以帮忙看下思路提提意见 改装思路如下:
    1.应对本身的要求,使用6S 5200电池
    2.改装尽量的简洁,改动少,方便维修,配件便宜
    3.使用尾直驱,减轻噪音
    4.尽量使用现成零件,省略复杂的手工活

     决定使用小罗520 550的机身是因为小罗的飞机本身就使用尾直驱的结构,大大简化了后期更改皮传的难度,前期考虑过使用500X(便宜)但是轴传改到皮传对于我这样的直升机新手来说实在是有点难,毕竟对直升机的结构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在动力搭配上看了很多很多无刷电机,因为之前一直在玩多旋翼,所以对多旋翼的电机还是有些了解,这几天通过泡论坛,问魔友各种问题选择了很多不同的机型,比较凑巧手上正好有DJI的6010电机 M10电机(10010) 看老魔友的电机是使用的DJI的M12 (10015)电机,这个电机功率比较大,经过老魔友的改线以后更加的暴力和省电! 因为现在个人不是很具备动手绕电机线的能力(太懒了)所以决定使用现成的电机直接驱动飞机,省时省力,如果合适的话还可以推广下做大规模的改装。
  首先是6010电机,通过对比发现这个电机最大转矩只有不到8N/M 功率略小,并且安装孔位比较奇葩,如下图所示

    偷懒 又看了下M10 E5000动力套装的参数 有点合适。。。。KV值120KV稍微有点低 550的话我经过询问大概是2200-2600转 2200转进行3D飞行稍微有点动力不足的样子!2400转的话效果会比较好!(翻帖子知道的,有不同意见可以跟帖)

  E5000是这样的参数,如果按照12S来看功率 扭矩算是非常合适直驱 550了 但是因为我们要使用6S 就不是很清楚这个扭矩和功率是不是合适550,如果 有一款电机直接不需要该线就可以用在550 520上那该多好!
    收集的520 550数据如下
   电机730MX  主桨转速2100-2600  其中2100左右开始可以飞3D 2400左右据魔友说手感比较好,暴力大哥使用2600转速嗨爆全场。
   730电机最大功率2550W 最大瞬时功率4430W (5S以内)
   我们刚开始就不追求暴力3D了 毕竟这个东西需要大量的实验和测试,时间上和钱包上不允许我们继续这样的测试,SO 可以进行温柔的3D 或者航线即可,按照这个计算方式 电压22.22V KV值需要大于100KV小鱼140KV 也就是110-130KV都很合适,在扭矩足够的情况下125-130KV是一个非常合适的KV值,M10电机120KV勉强合格 在电压22.22V下最大转速2600转左右,最大扭矩看图出现在4300-4500转的样子(12S 50.2v) 个人感觉,在22.22V电压下 最大扭矩大概会出现在2100-2250转之间!
    以上均为推断,因为手上没有设备没办法测扭矩,昨天晚上购买了一个拉力台和功率计,等到货以后开始着手进行测试。尽量在不改动线圈的情况下使用电机 方便改装。
    数据计算如下(大概算下 有错误请无视!
    6S 5200电池温柔3D 6分钟 假设消耗4000mah电量也就是 假设持续耗电1H能消耗40AH的电量也就是按照电池3.88V均电压计算 总电压23.28大概消耗了155.2。。。嗯。。。
    省略计算结果931.2W??
大概电机功率就是931.2W .。。。。我就随便写写晚上有空再具体算下,电机功率大概就是900-1000W的样子(平均功率) 瞬时功率大概能到2KW?我看大部分520都用80-100A的电调 算最大电流100A吧也就是2328W功率(最大功率)
    放到这个M10电机上来也就是说大概悬停和温柔3D电流40-45A的样子  悬停和小航线的电流大概会明显的降低,峰值电流大概在80-100A的样子?? 不知道这个电机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电流。。。。等我测试吧!

   机体部分使用小罗的520 550修改 我从网上翻到了几张小罗的机体的照片,也看了说小罗缺点的帖子:

   是这样的,经过测量M10电机直径在107mm 厚度21mm 所以不清楚究竟能不能直接安装进去 大概率是不能直接安装进去的,看这个飞机安装5200电池已经戳到大齿盘底下了,所以,更改直驱的话需要更改电池安装方式,同样电机固定座也需要重新雕刻打印,这样的话,我想重新设计侧板,尽量保留斜盘舵机部分的结构(因为对直升机结构不熟,贸然更改可能变得不好飞)
    尾舵机部分我想把尾舵机安装在一个中置的侧板上然后,,没了 就是觉得现在尾舵机的安装方式不是很美观,审美这东西每个人大概都不尽相同 比较懒的话可能也就不更改尾舵机固定方式了
      缺点的话520 550说是大奖夹不好 推荐改成logo550的塑料夹?? 这个没仔细看 等后期再改吧,前期的任务就是先把这家伙飞起来,能飞再考虑耐不耐炸,毕竟作为一款已经推出市场的练习机机型,大概是比较耐炸的。。。。
    整个项目已经开工,M10电机已经到手 目测需要5-6个月的时间,到明年暑假的样子应该可以完工,按照本人拖拉的习惯,照片和图纸会不定期放出,最后打包百度云盘送上,敬请期待
       闲鱼上找了几个XL550正在考虑收个空机.....

楼主:
     想了想有几个思路需要说,首先是直驱的结构,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使用小罗的空机也是有一些很奇葩的因素再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单向轴承,经过百度淘宝等等找思路什么的,M10电机在使用之初就要切除电机输出轴,然后CNC个铝件当作桨座使用,直接套一个10*16*16mm的大单项,这样直接使用小罗的电机轴,完美配合M10电机 方便改装并且简单,手工画了一张示意图。。。。。
   (大概比较抽象

   我看老魔友的电机是反折安装的,单项 轴承什么的是直接安装在M12电机内部的,这样节省空间并且虚位小,但是我们普通魔友没有这样的条件来进行电机的加工,所以还是尽量使用连接件来进行电机轴和电机的连接,CNC一个小铝件就可以完整最重要的工作对普通魔友来说实在是太友好了,如果以后成功也可以批量的加工生产然后造福广大群众
      在最开始还考虑过使用 无刷电机尾直驱。。。计划使用2208电机 890-900KV驱动7寸三叶桨来进行飞机的锁尾,看了几个帖子说是无刷电机因为改变转速有点满急速抽动尾巴或者3D的时候锁定不好故放弃了这个想法,如果能使用无刷电机直驱锁尾估计真的安静到只剩下风声了
    等这个直驱大桨结束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测试下尾直驱动好不好使~ ~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在整个飞机设计制造的过程中会严格的控制成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成本,如果第一版测试M10电机无法完成驱动550直机的任务后大概率会放弃这个项目宣布失败,真的比较懒不想单独绕电机线。。。。

----------------------------------12.05更新-------------------------------------------

      更新下进度,M10 电机已经在路上,估计周末可以测试下电机在6S电压下的转速和电流功率温度什么的,3D打印机已经到位,XL550直升机还没购买 正在闲鱼上杀价   找到一个空机带电调电机 1200的XL520感觉还行,主要是得自己改550得更换尾管,大小桨 皮带。。。

   渣渣3D打印机 已经服役好多年 趁着这个机会正好维修保养一下,顺便更换光轴 丝杠 滑块等等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OVER 拆装保养!

     这个机器真的是年久失修,光轴都已经弯了还可以勉强工作,准备一次性把光轴,丝杠,法兰,滑块,直线轴承都换掉,顺便改下打印头的散热风扇 让低速打印效果更好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挑战,加热套准备换成35W的  更换挤出机4260+3RDE 这样就可以打印混碳材料了,打印直升机的侧板估计强度都可以直接使用~~ 一卷材料才200块钱 能打印好几十个侧板 如果精度足够说不定后面都不用雕刻碳板了

----------------------------12.09-----------------------------
      更新进度,小罗520跟小罗550的区别在于 桨 不同,520桨 550桨,尾管,尾皮带长度不同,其他的都是一样的,经过多方考量以后,闲鱼900块收入一个550空机带大小桨 带头罩,楼主的550直驱计划终于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啦   (PS 后来被鸽子了然后收了个1800的套机
      目前整机打算这么搭配:
     1.550空机
     2. M10 电机air版本,原装KV值
     3.尾舵机deko 7295  斜盘舵机待定!(感觉小罗的这个550要是能兼容标舵和中舵就好了,大部分人手里大概都会有一套标舵)
     4.好盈铂金80A v3 正好手里有这个电调就暂时不换了,毕竟前期测试可能只有悬停和航线。
     需要更改的地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侧板,飞机的侧板需要重新设计 保留原有的舵机和加强碳片,加强铝件的孔 去掉飞机的电机安装版的孔位,新增下置电机安装位置的孔位,新增电池安装板位置,打算使用亚拓450那样的斜着安装电池,暂定不使用电池安装板。侧板还需要把压带轮稍微后移动12mm 保证不跟电机干涉。
   第二个就是新增一块电机安装板,用来安装M10电机,我看了下最好是能使用上小罗550自带的那个电机安装板的铝件,可以节省成本
    已经从魔友那获取到小罗550的机身的图纸,正在修改,CAD图稍后奉上~

-----------------------------12.8.----------------------------
       M10 air已到手,但是成色跟描述的差别太大,外壳划伤并且有严重磕碰过的痕迹,直接拒收退回,现全网通缉收一枚二手的DJI M10 air电机
       有没有大佬出这个电机啊? 收 一个DJI M10 air电机用......
------------------------12.10---------------------------
      M10 电机已经收了一个专业版拆机的,不是air版本,520G重的那种,正好小罗这个飞机有点轻,使用重点的电机增加下手感,飞机已到,已经拆解,详细更新见37楼,在这个回复里面复更新的话上面的图片都会变成为找到,不知道为啥,

-------------------12.17----------------------
   已经完成侧板的设计和铝件的加工 最新的看40楼图纸和照片   现在有点小事情元旦以后继续更新
-------------12.30-----------
   更新在43楼  碳板加工失败,假组了一下发现重心有问题 现在正在修改孔位测试重心

楼主:
     现在卡在一个小问题上了 这个主旋翼的单项轴承到底选择多大的合适??    我看小罗550上 520上标配的是HF1012 也就是101412这个型号,全称HF1012FK 其最大转动力矩是5.3N.M   按照我估计的主旋翼的力矩大概在13.6-14 N.M 会不会转矩太大了??会不会损坏这个单项轴承?还是说使用10010这个电机在2400转的时候完全可以符合550飞机的转矩要求??
   有没有大佬给解答一下?

  PS 经过询问 大部分飞520改550的魔友没有坏过这个轴承,大概是这个轴承可以承受550桨的暴力摧残,前期因为不会有暴力的测试和飞行所以这个轴承就不换了,这样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动手画图咯11111
     有对单项轴承有了解的大佬可以告知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选型,101412是不是可以符合550桨的暴力飞行要求?

   继续提问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使用红字标出。单项轴承的转动力矩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轴承所能传输的最大力矩?超过这个力矩轴承会不会损坏?HF1012 这个轴承标称转动力矩是5.3N*M    在我的计算中M10电机在2400转的时候提供的转矩超过13N*M 会不会损坏轴承?
    后面我又找了相关的资料发现HF1012 跟HFL1022 转动力矩是一样大的?

  那么问题来了,两个轴承材料 内径 外径 均相同,长度不同了在使用中接触面就不同了 F=u*N 正压力就不同了,最大静摩擦力就不同了,理论上更长的轴承可以承受更强大的力矩!(或者说是传递更强大的力矩!)为什么在数据中 这个力矩值没有改变???       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 HF跟HFL 就是头上增加了两个固定端轴承,实际滚针接触面积没有改变,所以力矩保持一致。
      其中的5.3NM 是最大可传递力矩 是保证可以长时间工作下的最大力矩 不是说超过这个不能工作 在2020机械设计手册中查到,单向超越离合器是可以短时间工作在超越打滑状态下的,只要保持架和 滚动体保证不损坏即可。
   通俗点讲 这个1012轴承 超过5.3NM也可工作 但是容易损坏,具体啥时候损坏有个公式可以计算损坏概率 大概是80-100小时有效工作时间。建议在5.3NM内工作,保证不抱死。

网友A:
单向轴承可以同时用两个来增加转矩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祝你成功,加油

网友B:
可以用两个1012 也推荐用一个1216,当然买飞越那个更好

网友:
佩服能工巧匠,前排围观

网友C:
你玩改装直机,还是改装传动,不使用CAD和3D绘图设计软件是有点困难的。这不是固定翼,比划下装对纸板当机翼,板凳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可以同时用两个来增加转矩

    520大齿盘那边的位置不允许使用两个单项轴承,只能安装上一个101412的单项轴承,专门找手里有这个飞机的魔友确认了型号和大小,因为想直接适应XL520的主轴 不单去定制主轴从而降低成本和知制作困难
   根据520改550的魔友反应这个单向目前没有损坏的,也就是说转动力矩没有超过5.3N导致单向暴死,大概率这个10010电机是符合550桨的转动力矩要求的。增大这个力矩只能想办法使用更大的型号,前期准备直接使用101412这个轴承,后面如果这个轴承容易损坏考虑可以在轴上套一个内径10外径14的精密管,电机轴跟轴套使用胶接  然后使用142012这个型号的单向 在规格上这个单项可以承受16N.M的扭矩绝对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玩改装直机,还是改装传动,不使用CAD和3D绘图设计软件是有点困难的。这不是固定翼,比划下装对纸板当机 ...

   呃   楼主的SW和CAD功底还是不错的。。。AD和CR也还算可以。。。。。就是比较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两个1012 也推荐用一个1216,当然买飞越那个更好

       使用两个1012空间不允许 因为想直接使用小罗520的主轴,不专门去定制主轴所以长度固定死了,1216的话数据非常好,缺点就是小罗520的主轴只有10mm这么大 需要上一个10转12的套环固定在主轴上才能使用1216轴承,套环跟主轴还得是胶接,这个不太适应,总感觉R48这样的胶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

网友D:
来来来楼主,干过植保的我告诉你,6010电机标配的1240X电调:持续25A,最大4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来来楼主,干过植保的我告诉你,6010电机标配的1240X电调:持续25A,最大40A

     可以看我多旋翼区的帖子,前年就开始折腾玩E2000        不是说6010不好 6010的峰值40A电流 7NM拉力是使用12S电下出的数据,如果改成6S电恐怕只能飞飞 X3 470这个机型了,准备做这个550机架考虑到手中有6S 5200电池 一定要使用6S 5200电池 同时尽可能减少复杂的手工劳动然后降低成本适合广大魔友折腾才好玩
     550级别使用730MX电机大概380G 功率2550W  6010电机288G 功率1050W 差别还是有点大 使用6S扭矩上也稍微欠缺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想有几个思路需要说,首先是直驱的结构,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使用小罗的空机也是有一些很 ...

大电机绕线改kv还是很简单的,可以换上单线增加槽满率和大电流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楼主的SW和CAD功底还是不错的。。。AD和CR也还算可以。。。。。就是比较懒

哦哦,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了想有几个思路需要说,首先是直驱的结构,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使用小罗的空机也是有一些很 ...

直接 驱动 主旋翼 轴 ,需要 盘式电机。
——计算好 KV  和 功率 满足需求 。。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卡在一个小问题上了 这个主旋翼的单项轴承到底选择多大的合适??    我看小罗550上 520上标配的 ...

为什么在数据中 这个力矩值没有改变???
1022 只增 长度,是因为 它 在 两端 增加了:
“定位用” 辅助 滚柱 。。
超过这个力矩轴承会不会损坏? 容易坏哦。
盘式电机直驱 磁滞阻力 小的话,
不用单向轴承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可以试试 T-MOTOR  U10

网友F:
你要用XL520改直驱,首先你要从新画侧板,皮带压轮后移。要么中联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 驱动 主旋翼 轴 ,需要 盘式电机。
——计算好 KV  和 功率 满足需求 。。

DJI的  M10电机是标准的盘式电机 ,在计算中KV值稍微有点偏小 直接使用的后果就是主轴转速最高只有2600转 要 保持比较高的电效率大概只有2300转的样子,扭矩13NM左右 在计算中可以符合要求,至于功率,使用计算公式大概是算不出来功率的,需要实际测试下才知道好不好使,M10 ARI电机已经在快递路上了 估计周末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测试。
   之前看了您很多帖子,尤其是自制直升机部分的,比较好奇550级别的直升机 主桨 转速一般是多少?? 2300-2400转够用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单向选型的过程中您是怎么选型的?有没有测量或者计算过直升机主旋翼的转矩到底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 T-MOTOR  U10

U10 价格稍微有点贵了 收的二手的M10 ARI电机  420G 重 价格非常合算,重量上也算是很合适 (550级别使用730mx级别的电机 大概是388G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用XL520改直驱,首先你要从新画侧板,皮带压轮后移。要么中联前移

M10电机直径106mm  压带轮需要稍微后移一下才能把电机装进去,不准备动中联 舵机部分这个地方跟飞行手感和灵活度有很大的关系 对直升机结构不太熟悉就不动这边了免得做出来以后难飞
   重新画侧板是必须的 不然5200的电池也装不进去,现在计划电池斜着安装 第一版使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做测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M10电机直径106mm  压带轮需要稍微后移一下才能把电机装进去,不准备动中联 舵机部分这个地方跟飞行手感 ...

哈哈,我的550直驱就是用M12,比M10的定子厚5MM,功率更加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的550直驱就是用M12,比M10的定子厚5MM,功率更加大点

    就是看了你的那个550直驱的帖子才想折腾个直驱的550玩  M12电机太重了,功率绝对足够,在我的计算中M10电机不需要重新绕线功率都足够550直升机飞航线使用,尤其是扭矩方面可以提供远超过普通电机的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了你的那个550直驱的帖子才想折腾个直驱的550玩  M12电机太重了,功率绝对足够,在我的计算中M ...

M10飞航线绝对够了,还超级省电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DJI的  M10电机是标准的盘式电机 ,在计算中KV值稍微有点偏小 直接使用的后果就是主轴转速最高只有2600 ...

550 其实 比较 陌生。。使用 600毫米 桨 吗 ??直驱单向轴承可以不要。若要 就参考 现成的直升机。

网友:
楼主真是知识储备丰富,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 其实 比较 陌生。。使用 600毫米 桨 吗 ??直驱单向轴承可以不要。若要 就参考 现成的直升 ...

   550使用550mm桨,我找资料算了下电机的滞磁功率,需要拿到电机以后详细测量下数据才能知道到底滞留多少W  根据6010的数据来说大概在23-50W之间,如果使用6010电机驱动550mm的桨 就需要单向了,不然动力损失太快可能无法完成熄火降落这个动作。可见10010直驱这个单向还是有必要要的。
   看了下SAB 280小火球和彗星 还有飞摩士虽然都是直驱都保留了单向,个人感觉有必要保留单向。
    目前单向有3个选择,第一就是使用FC-10  内径10mm 外径16mm 厚度12mm 比HF1012大一圈 扭矩6NM 比HF1012 5.3NM稍微强点;联系了一家轴承厂,可以使用锲块轴承内环定制一个,大概在12-13NM 这个也不错就是价格略贵100多;第三个方案就是使用亚拓600 妙的单向 内径10mm锲块 可以承受22NM的扭矩 绝对足够。现在购买了2个INO的FC-10 两个HF1012 先测试下能飞起来再考虑耐用性。

楼主:
-----------------12.7-----------------------------
      更新下进度 不知道怎么的 前面修改帖子会卡图片
      闲鱼上900块的空机被鸽子了 然后收了1800块的550套机,包含4020电机和小罗舵机 算了下还算合算吧,顺便打广告便宜出小罗4020电机啊
       跟魔友商量了下由于某些原因小罗550的侧板图纸不能公开,只能后期给大家贴上我修改成直驱以后的图纸了,给大家说下sooorrryyyy。。。原本以为能给大家共享下图纸然后方便魔友自制或者改装
    3D打印机的光轴,丝杠,直线轴承,喷嘴喉管已经购买,大概周一才能到,买的550今天发货 周二才能到,这几天差不多就没啥事可以干了
    电机的话,明天去拿电机测试~

网友:
如果想获得优良的熄火降落体验当然还是要加单向轴承

网友H:
留名,坐等更新,看来以后的趋势都是直驱了!
向多旋翼结构靠拢。

网友:
楼主高材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留名,坐等更新,看来以后的趋势都是直驱了!
向多旋翼结构靠拢。

   直驱电机太重了,不会成为主流的      想要暴力飞行还是得上WW的电机才能爆的起来,随便电流都是4525级别200A往上走,直驱 相同重量的电机峰值功率才不到高速电机的一半...

楼主:
       xl550已经到了~ 拆拆拆
    再次秀一下自己的工具 贼棒棒的EDS 非常推荐~

    这台550已经被前任主人蹂躏了大概近百个起降? 舵机已经有了小小的需虚位,问了下小罗换齿轮。。。?????全部都是问号。。。

    原来XLPOWER 小罗的舵机换齿轮需要68啊 全是问号。。  以后我选择GDW的
   顺便问了下,更换尾舵机齿轮85块  有点尴尬啊,还是DEKO和GDW的好,感觉虚位大了就发回去保养下

   拆下这个大齿盘需要这个工具 不然就直接上一字螺丝刀吧,杀呀冲啊!

     拆下大齿盘,这个大齿盘磨损非常轻,看主轴前任主人的使用方法,估计3D飞行比较多,大齿盘这个样子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单项稍微有点涩,大概需要上油了~

   作为一个彻底的颜狗,必须整机拆解上油保养然后按需装回!

  继续推销EDS的工具,其实亚拓的工具也不错,圆头+直头大概210块一套7件 非常好用~

  持续拆中,待续未完,主轴拆下来了,有点弯,比较轻微,感觉一分钱一分货吧,这个价格买的,嗯我就认了,十字盘也有拆过炸过的痕迹,虽然说是使用原厂件修复了这个十字盘炸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这个飞机我还没飞过不知道手感怎么样,但是看这个金属件的精度非常不错,问了下配件的价格也很合适,合适的价格收 个二手的当练习机也是很好的选择(小罗你快来给我发工资!)
     看大佬们说500X跟500L也是很合适的一款练习机,价格便宜还有副厂件,这个我没飞过不知道手感怎么样,看了下副厂件的价格,我还是选择小罗的520跟550 ,很多大佬说这个飞机太轻飞着手感比较飘逸,可能我这个直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啦,最后选用了一个M10 专业版拆机的电机 大概520G重,比730MX 388G整整重了接近140G 这样的手感会不会沉稳好多呢?
   下面直播吃饭~

楼主:
     吃饭环节没了,继续拆机保养~

铝件没有啥需要保养的,擦擦灰看看有没有划伤或者裂痕,很明显没有

保养前~

  保养后~

     换了轴承喷了酒精擦干净以后跟新的一样,贼亮

   感觉前任主人螺丝胶不要钱的。。。没有电吹风根本拆不下来这个。。

     准备重制这个侧板~

    其实我飞了这么久,球头基本都是炸坏的,球头磨损真的是头一次见到,全部换成亚拓的

   这个飞机主轴原本有点弯,我仔细看了看配件 竟然有给我带一个全新的主轴 爱了~

    我想吐槽下这个尾巴,我拆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特别紧还晃的厉害 拆下来一看原来轴承安装错了,两个轴承都安装到一侧,这个轴承应该是按照说明书安装在一侧一个,安装在中联跟尾桨夹中间一个才对!

   (图上的安装方式才是对的)

   重新安装以后如丝一般顺滑~尾桨夹轴承全部重新上669号油跟SR03推力轴承油 顺便换掉尾波箱的轴承,这个轴承已经有点沙沙的感觉了

   主旋翼拆了看了下没啥问题,基本0虚位,轴承也很顺滑,重新上油以后装回.    这个电机正好用不到了准备出掉回血买M10 转了下很顺滑 看样子使用的应该不多,几十个架次还是有的。

楼主:
   侧板ing~~ 偷懒画图ing~

     小罗550的侧板主轴架跟脚架跟尾巴竟然不是平的!!!我晕我以为我眼花了测量出了问题测了好多好多 好多遍!  大概有1.3度的夹角真是醉了。。。。一度测量到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真是醉了,主轴固定座夹角竟然跟尾夹角还是不一样的。。。  心态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