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电池总被电到,求帮助

楼主(2019-12-04):
我每次充电拔电池都要被电一下,麻麻的,有阴影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原来没这情况,最近总是被电
有时候飞完飞机拔飞机电池也被电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处理一下吗?

就这两玩意,老电我

网友:
掐指一算,楼主有奇功护体

网友A:
电线有绝缘皮,插头有保护壳不漏线体怎么会电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有绝缘皮,插头有保护壳不漏线体怎么会电着

类似于静电那种电一下,一瞬间

网友:
估计家电插头你不敢拔了,电压那么高不能用静电打你了

网友:
换一个充电器再试试

网友B:
老铁猜一猜,手同时接触正负极会发生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猜一猜,手同时接触正负极会发生什么?

哈哈哈

网友C:
飞得咋样,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猜一猜,手同时接触正负极会发生什么?

这个我倒是试过,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得咋样,香不

喷香的,完全回不去了

网友C:
带控不,咋样控好不好

网友:
家里没接地线,

网友D:
冬天身上静电遇到金属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冬天身上静电遇到金属放电!

这解释有点道理,你们没有类似被电到吗

网友:
一天不挨电几次不过瘾啊

网友E:
和你说个绝招:
到家打开空调等温度上来

脱光所有衣服,记住是所有
然后焚香 四方朝拜 沐浴
然后再去拔插头就好啦

网友:
要看电源是不是三孔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你说个绝招:
到家打开空调等温度上来

放掉静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带控不,咋样控好不好

大疆原厂控很好啊,手感比别的控都要好,可能是我手不大,遥控距离比一般2.4ghz的控好很多,买回来从来没失控过,估计也就黑羊915能比大疆还远些。最主要的就是一体性好,不用多余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疆原厂控很好啊,手感比别的控都要好,可能是我手不大,遥控距离比一般2.4ghz的控好很多,买回来从来没 ...

哈哈,明白了

网友:
主要不是触电吧嘻嘻(电源的绝缘都没做???),那台大疆的穿越才是重点

网友:
这是那个机架????

网友:
天气问题吧

网友:
静电。。。每天都要被打几下,手都不敢碰东西了。。。

网友:
市电没有严格接地

网友:
你需要接地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