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顺时针旋转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9-12-04):
飞机一开始用的是jr
遥控器
,外接卫星天线,飞行一切正常,问题出现就开始换遥控器,设置好以后一开始正常,突然飞机下来以后闻到糊味,飞机换
电池
继续飞,一开始很正常,大概五六秒后就开始顺时针旋转,不管调感度还是反扭补偿,都没有任何作用。有谁能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尾巴不动作了,150是舵机还是电机不清楚。

网友B:
主板陀螺仪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陀螺仪烧了
怎么解决呢?换还是找售后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陀螺仪烧了
我调反扭补偿就可以变逆时针旋转,要确定是陀螺仪,我就好买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陀螺仪烧了
或者可以遥控器方向微调来控制它自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