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iss问题

楼主(2019-12-04):
如图所示,眼镜显示遥控信号99但是一直不变,只能求助大佬来了
bf也没哪个通道跳动,看教程说直接打开12通道就可以了。但是还是没用
接收机r9mm
在控上可以显示
唯独眼镜上显示数值不变

网友A:
焊rssi端口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rssi端口了么

好像没有

网友B:
大疆哪条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

焊去吧。。。

网友C:
目前大疆控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大疆控不支持

不是大疆控呀,r9m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去吧。。。

r9mm需要焊接riss端口嘛

网友D:
r9mm默认就有数据回传,不需要焊接rssi,你看看b站兔蛋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r9mm默认就有数据回传,不需要焊接rssi,你看看b站兔蛋有说明!

对啊,我记得就不用焊其他线,默认的12通道。但是现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哪条焊?

大疆全都焊

网友:
升了新固件,但是osd应该在那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