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轻木3D打印滑翔机基本完工等待蒙皮找模特拍照试飞

楼主(2019-12-05):
基本完工了,机翼还需要打磨。

机翼上表面用粉色,下表面用透明,稍微再降低几克重量

机翼重174克,比较结实的机翼

空机,少机翼尾翼蒙皮,重360克,基本符合预期。目前测试,用3S  1800毫安时电池或许可以获得更好的配重比,需要等待试飞测试。

机翼有效升力面积25平方分米左右

关于打印机身,大家最担心的是强度。目前测试,塑料刚性,韧性上是不输给轻木。大家所谓的强度应该是打印件容易出现层与层分离的问题。

尤其是薄壁打印件

我们尽量在设计上,打印上,后期的制作上下一些功夫,尽量避免这种层与层分离的问题。发挥打印件快速成型优势,做轻木机很难做的圆形流线型机身。

目前这台滑翔机机身采用0.8MM厚度打印,使用6节打印件拼接完成,关键部位都做了加强处理,正常飞行,理论上是不会出现散架的。还是那句话如果遇到炸鸡,就算机身不完蛋,机翼也完蛋了。所以飞飞机,不要老想着炸鸡。

网友A:
好机,机身有刷布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机身有刷布加强?

没有的。内部做了加强的,可以看下我前面几个贴

网友:
炸机,什么强度也抗不住

网友B:
真棒,要是做成可拆的全动尾翼就超棒了

网友:
对于滑翔机来说,强度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棒,要是做成可拆的全动尾翼就超棒了

主要还是担心重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担心重量。

好亲和MM的色彩,漂亮的JJ,赞;

看到这里,倒是想起,副翼是不是只布置在翼尖(1/3翼展长)就足够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亲和MM的色彩,漂亮的JJ,赞;

看到这里,倒是想起,副翼是不是只布置在翼尖(1/3翼展长)就足 ...

够了的。。

网友:
第一个买的
坐等收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棒,要是做成可拆的全动尾翼就超棒了

就是

网友D:
不好意思一个不小心连续发了好多条,楼主见谅。终于快等到了试飞环节,楼主最后一句话说得好,别老想着耐炸,耐炸又好飞的那叫铁饼,我觉得强度能允许连续筋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一个不小心连续发了好多条,楼主见谅。终于快等到了试飞环节,楼主最后一句话说得好,别老想着耐炸 ...

连续筋斗完全是小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续筋斗完全是小意思

我是不好意思要求太高,其实我还想要连续横滚和100km/h和切风声
其实有两个问题我还是想跟您学习一下的:
一、记得还是你教过我的,翼肋的分布越靠近翼根越密集,越靠近翼尖要约疏散一点,但是看你昨晚蒙板以后为啥觉得翼尖的重量不轻啊,这样对大过载机动会不会压力很大;
二、一直没看到你的机头防火墙设计,不知道打算采用前出轴电机还是后出轴,如果是后出轴,那整个电机装在机头里面,老师有没有考虑散热问题,当然,如果是十秒动力三分钟滑翔,那无所谓。但是如果飙一下速度或者联续机动,要不要考虑给前出轴电机设计一种防火墙。前出轴电机可选比较多,散热也比较好,只需要把防火墙后移,空间足够螺丝刀伸进去固定电机座螺丝就行,22系列电机的电机座对角螺丝孔距离是34mm,不知道你的机头能塞进去不。我用我以前的贴子说明一下,我这个头是方形的,您的是圆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好意思要求太高,其实我还想要连续横滚和100km/h和切风声
其实有两个问题我还是想跟您学 ...

100公里每小时拉筋斗云,哈哈哈,机翼可能突然不见了。而不是机身断了

网友E:
机身段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呢?用胶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身段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呢?用胶水吗

502  ab胶都可以

网友:
很漂亮啊!尤其机翼非常精致哦

网友F:
机身打印玩了  打腻子?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身打印玩了  打腻子?喷漆?

基本上不需要妮子。打磨是需要的,最后喷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公里每小时拉筋斗云,哈哈哈,机翼可能突然不见了。而不是机身断了

此时我便要安利一波DLG了,100公里随便拉,随便拉!!!!

网友:
这个结束了是不是,可以搞迪卡斯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