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能不能调过电调接遥控?

楼主(2019-12-05):
买了俩有刷电调,但是不会用,心想能不能调过电调用接收机直接连电机操控呢?

我是打算改一下儿童玩具手抛飞机 双发空心杯8520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A:
不行,接收机上上只是信号电压,不是驱动,没有足够的电流(高阻亢),再说占空比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接收机上上只是信号电压,不是驱动,没有足够的电流(高阻亢),再说占空比也不对

那只能买有刷电调没别的方法了吗?

楼主:
实际不行是吧?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我小机子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我小机子都这样

那你能告诉我怎么连线吗 接收机怎么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我小机子都这样

那是因为接收机主板上集成了一个有刷电调,楼主,你应该想用这种集成接收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接收机主板上集成了一个有刷电调,楼主,你应该想用这种集成接收机吧

我用萝莉接手机,加个mos管,用接收机就能直接控制有刷电机,遥控器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萝莉接手机,加个mos管,用接收机就能直接控制有刷电机,遥控器设置一下就行了。

原来是这样,那就没问题,记得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那就没问题,记得加续流二极管

二极管倒是没加,不过都是最大几十安的的mos管,带最多几安电流的空心杯电机。很轻松。

网友(2020-02-19):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倒是没加,不过都是最大几十安的的mos管,带最多几安电流的空心杯电机。很轻松。

请问有图吗?什么样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