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 草地失控炸机,直接报废

楼主(2019-12-05):
TG520 亚拓100A GDW舵机大保健套装 MB3.1.5 8FG+frskt TFR8SB。
挺邪门的,这套接收机一直在DB700服役,飞的没毛病,DB出掉了,换到TG上,这次直接失控了。。
第一个起落先是猛抽螺距,副翼和升降就没了,,,,,落地拉距,正常。。。。。。。
第二起落猛抽螺距问题消失,,,拉了个筋斗随后失控,,切了熄火五六秒才有反应,,,,离地五米侧拍下去了。。直接报废
损失:所有侧板,损失加强铝件,所有机身塑料柱,所有头罩柱,亚拓桨,男爵电池变形。,,心态平和,,心态平和

网友A:
spektrum用户,前几年为了给X3装上电压回传买了副厂接收机,结果断天线炸两次,用久了之后无故失去所用控制炸两次,炸废一副RCM一副EDGE,总损失超一千,后来看到spektrum原厂出回传一体接收机了,咬牙500买了个8010t,一直用到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副厂件

网友:
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痛。。。。

网友B:
这个接收机我记得挺稳定的,你看下天线摆放问题。
另外亚拓这个电调的bec能力挺强的,毕竟和好盈120一样,应该不会出现断电问题吧。
我觉得还是单独拆下电装再看看,没发生问题就是当地电磁干扰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想想看 新的飞机和新的控在向你招手 多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ektrum用户,前几年为了给X3装上电压回传买了副厂接收机,结果断天线炸两次,用久了之后无故失去所用控制 ...

同spektrum用户,飞直升机一直是陀螺仪挂双卫星,一颗原厂,一颗副厂,飞的少 几百起落,没失控过

网友C:
为什么第一个起落就知道有问题了,还要飞第二个起落?

网友:
Tfr8sb,手里有7、8个,全部采用sbus连接,从未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第一个起落就知道有问题了,还要飞第二个起落?

拉距了没问题,就悬停测试一下,然后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机我记得挺稳定的,你看下天线摆放问题。
另外亚拓这个电调的bec能力挺强的,毕竟和好盈120一样, ...

天线么的问题,,直接从DB700拆过来的,,,

网友:
能把神机炸烂也是本事。。。。

网友:
不幸啊,伤心

网友:
这炸的彻底

网友:
支持一下, 没有炸不烂的飞机, 只有炸不烂的飞手, 不是说托与不托,把机器吹的天下帝一的,良心给狗吃了

网友:
机主找到原因了吗?这是炸在草坪上,如果是在水泥地上就更惨了!这个下侧板设计的太不靠谱了(先天的骨质疏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线么的问题,,直接从DB700拆过来的,,,

我再看了一下你的情况,我感觉可能会存在接口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突然掉电虚焊之类,或者接口松了。
接收机问题也可能有,不过futaba概率小一点,这个接收机还是fasst制式,比较稳定的。
加上我感觉这个布线比较乱,有可能哪块飞的时候断了,然后导致电压上不来。所以你查下是不是sbus线或者bec线哪根断了

网友:
关键是切熄火5-6秒才有反应。这个不是正常失控的表现。除非没设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看了一下你的情况,我感觉可能会存在接口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突然掉电虚焊之类,或者接口松了。
接收 ...

老哥啊,,你说的我都是检查好了才飞的。失控保护也是设置好了生效了才飞的

网友:
同情,直接能买新的了
一波黑子正在赶来的路上

网友:
这机,好像就是电装是好的了吧,估计一些铝件也会有变形了,损失太大了,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啊,,你说的我都是检查好了才飞的。失控保护也是设置好了生效了才飞的

这就很难解释了,真的只能每个原因排查了

网友D:
侧面拍地能把上侧板炸断,马达都位移磨到主轴承座了,这个设计的不应该,下侧板报废是正常的,就是卸力用的,为的就是保护上部结构,楼主确定是侧面拍到早地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面拍地能把上侧板炸断,马达都位移磨到主轴承座了,这个设计的不应该,下侧板报废是正常的,就是卸力用的 ...

我都发了炸机图了,,,我自己炸的还能不确定么,,,,

网友:
修理一下看看。目测要600-700块配件

网友E:
楼主这样黑TG520有意思吗?别人都飞辣么多起落,炸鸡辣么多次,均无大碍。为毛偏偏就你能炸得如此清新脱俗?肯定是故意的。

网友:
炸机就算黑,夸的好就算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黑TG520有意思吗?别人都飞辣么多起落,炸鸡辣么多次,均无大碍。为毛偏偏就你能炸得如此清新脱俗 ...

完全看不出半点黑的意思。就看看修要多少钱了

网友:
亚拓的电调打死我也不敢用了,BEC输出老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都发了炸机图了,,,我自己炸的还能不确定么,,,,

别误会,我的意思是上侧板不应该断,我感觉是设计结构有问题,马达座加强件在这次炸机上基本没发挥作用,所有力都上侧板断裂处释放了(这个断裂处设计的很窄,受不了太大拉力),同时掰弯两条加强件,使整个马达部分位移受损。这还是侧面撞击的力,如果是正面撞击会更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别误会,我的意思是上侧板不应该断,我感觉是设计结构有问题,马达座加强件在这次炸机上基本没发挥作用, ...

带着动力炸下来,还要切熄火过了5-6秒太切断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有那架飞机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着动力炸下来,还要切熄火过了5-6秒太切断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有那架飞机不会坏的?

他是切断动力后才落地的,不是落地后五六秒才切断动力。

网友G:
干嘛不用FUTABA原厂接收呢,2008SB也就19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嘛不用FUTABA原厂接收呢,2008SB也就190的样子

8fg啊老哥,不支持2008的,只能608,617,6014,6208之类的,617又不支持高压,6208在另一个机上

网友:
这个机子 侧板不是纯汤的  6208也不贵么 二手的

网友:
楼主的飞机大概是停桨从高处自由坠落吧,我也试过这样摔过飞机,破坏力超大,我发现大概是没有旋转的大桨产生的阻力和落地那一刻的缓冲,就好像直接把飞机从三,四楼高直接往下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机我记得挺稳定的,你看下天线摆放问题。
另外亚拓这个电调的bec能力挺强的,毕竟和好盈120一样, ...

    当地电磁干扰可能性较小,毕竟测试过拉距, 个人感觉是装的走线问题(看楼主走线十分洒脱自然!各种线之间理论上都会有一定的干扰)或者干脆就是这个接收机抗干扰能力不强的原因? 7008+6208飘过  贵一点,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地电磁干扰可能性较小,毕竟测试过拉距, 个人感觉是装的走线问题(看楼主走线十分洒脱自然!各种 ...

我觉得接收机原因可能性不大,这个接收机我在700上面也用过的,还是蛮稳定的,至少比20008稳。
反正要不就是接线,走线方面,要不就是bec方面,应该没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