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改装电动自由飞双翼机过程(更新视频)

楼主(2019-12-05):
大家好,
我平时玩小飞机,除了用KT板自己制作外,还喜欢网购一些有潜力的飞机来改装。
这架自由飞双翼机我注意好久了,在论坛上目前还没看过有模友改装过。
思考再三,花了13大元买了一架来改。
下面给大家分享下改装过程。
=============================
视频更新
飞机的飞行性能很一般,机尾很长,重心不好调。拍视频的时候风比较大,全程都是中大油门在顶着风飞行,大家凑合的看吧。

==============================
大家先看看完成图,
汕头旱了几个月,今天终于下了一天雨了,视频要等雨停在拍摄。

设备:1s 地平线集成接收机,716直驱45桨(暂定,可能会换55桨) 200毫安电池

自由飞所有零件

1,先用电吹风吹软机身上的胶

然后趁热撕开一片机身

拆下自由飞的电子设备,空心杯电机备用

2,在原电池仓处切穿,那里将用来安装地平线接收机。

3,画出垂尾要切的地方

切掉

切舵面

因为垂尾比较厚,舵面连接垂尾处,我切成楔形

舵面用胶纸交叉贴,会这种方法的都是老航模吧?

交叉贴在垂尾

4,切出平尾舵面。

切好后安装到机身

5,垂尾安装舵角

平尾安装舵角

6,安装下机翼

用一点点热熔胶固定住,用泡沫胶最好。

7,机尾太软,要加碳片加强下

贴好

8,用热熔胶把接收机贴在长方形的空位处。

9,安装舵杆

10,安装电机,为了螺旋桨不打到碳杆,我升高了电机位置。

两面都用纤维胶带贴。

11,安装上翼和2片翼撑

飞机改装完毕

加上电池,26.6克的重量,感觉可以飞。

【完】

网友:
改过不好飞。

楼主:
看来这飞机有的折腾了。。。

网友:
顶起来,很详细

网友:
好像没飞的视频呀

网友A:
新人,楼主配合什么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楼主配合什么遥控?

你好,华科尔d7e

网友:
咱俩爱好差不多,这个飞机我也买过。
这个飞机原始设计就是头轻尾重,所以飞起来一直有抬头的趋势。我看你换了更大的桨,这样会不会加剧了抬头的趋势,使得阻力增加?要不降低推力线的夹角,或者把电池位置前移?

网友(2020-02-22):
一个新人,很好奇楼主的舵机拉杆是怎么个结构,

网友:
空心杯那都好就是直驱的那个声音接受不了,太燥了。哈哈
改的挺好,最起码不用自己涂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