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模拟器的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9-12-05):
飞
模拟器
练习五边飞行,飞不直怎么办,怎么才能飞直

网友A:
模拟器是练条件反射,没必要太当真,最终是要实操,实操能飞直才是666666

网友B:
真机都飞不直的,有风力影响,要完全飞直需要参考VOR/ADF的仪表读数进行风偏修正。

网友C:
慢慢来,手感也需要培养

网友D:
点控,参考美国戴氏飞行训练手册

网友E:
不必太较真 只要降落能对准跑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