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经验分享及疑问

楼主(2019-12-05):
配置:S500, 3508电机,铂金30A电调,NAZA lite 飞控,自组4S 2p 特斯拉21700电池,每节4800mah, 总共14.8v,9600mah,最大可持续放电电流30A左右。起飞重量2070g,电池重588g。1.刚飞的时候都是电池快没电时,飞机快速向右下方偏移,不能调整的那种,这样摔了两次,还好高度不高,损失不大。后来查清原因,是电调的低压保护的问题,21700的放电曲线低,可以放到2.7v,普通聚合物不会这么低。其中有个电调的低压保护比其他的高一档,导致一个电调低压保护,功率减半,所以快速偏移炸机。将是个电调的低压保护都调到2.8v,解决问题。
2.刚起飞的时候容易飘,网上说是naza飞控需要预热。现在起飞前通电预热一会在飞。
3.今天热乎的炸机------飞了大约10几分钟,电池电量充足。飞机突然变得像一边飘,速度一般,遥控器可以控制,当时再GPS模式,发现后切换到自稳模式,依然飘。尝试降落因为摇摆较快,没敢继续落地,结果碰到了柏树叶子,落到了青柏上,GPS线被割断2根,一根碳桨有个缺口,其他还好。拆掉GPS,重启后,自稳模式起飞发现正常飞行也不飘了,只是有点震动。NAZA lite没有飞行记录,没法查看。有模友指导一下吗?什么发生了故障?
个人感觉像是飞控抽风,飞机故障时可操控,前后左右上下都没问题,只是快速的飘。打算换PIX飞控,死也得死的明白,不能不明不白的炸鸡。

楼主:
问了一下大疆的技术,说是可能是电机和电调问题,或者飞控问题。飞控的话,因为这个naza lite 上市比较早,可能出现了老化,电子设备都有一定的使用周期,重启后正常,也比较符合,说这种偶发性的故障,即使寄过去也很难检测到。另外说有可能是动力设备,我感觉这个可能性不大。即使动力出现了问题,机器发生快速漂移,飞控检测到应该做出相应,我通过遥控器可以控制飞机,说明动力是可以正常工作的,飞控也是可以给电调发出信号,从而调整姿势的。感觉最有可能还是飞控间歇性抽风

网友:
新飞控么?

楼主:
不是新的飞控

网友A:
lite起飞炸了几次,才总结出每次上电后都做一下校准保证不炸鸡

网友B:
铁皮电池干扰罗盘和gps,你把电池离飞控和gps远点,铁皮电池电流上去干扰就大了,我之前用18650也莫名其妙炸了,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把电池远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皮电池干扰罗盘和gps,你把电池离飞控和gps远点,铁皮电池电流上去干扰就大了,我之前用18650也莫名其妙 ...

电池在最下边,GPS用支架撑起来了,在最上边,他们距离有25cm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起飞炸了几次,才总结出每次上电后都做一下校准保证不炸鸡

正常飞行中,没有落地,变成这样了。不知道和校准是否有关

网友:
这飞控确实应该有蛮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起飞炸了几次,才总结出每次上电后都做一下校准保证不炸鸡

你是起飞就炸,还是飞了一会,有异常动作才炸鸡的?我感觉如果罗盘有问题应该起飞就炸吧,不会飞着出现不大受控在炸机吧?求大神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起飞就炸,还是飞了一会,有异常动作才炸鸡的?我感觉如果罗盘有问题应该起飞就炸吧,不会飞着出现不 ...

我的只要飞起来了就不会炸
之前lite每次起飞炸,之后查论坛后结论是一定要校准,只要校准OK了 100%不会炸
你尝试一下校准后在起飞吧,有些东西真的很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