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手引擎选购入门

楼主(2019-12-06):
大家好,最近想入们甲醇机,问了问大家说是25-40的比较合适,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鸟
1,有人说25的够了,有人说40的好调,请问推荐哪种级数的适合新手,之前没玩过甲醇,但玩过汽油模型车
2,现在什么牌子的引擎还在世。如果在闲鱼买了三叶ASP这种倒闭了的,是否需要担心配件问题。大家都用的啥引擎呢
3,入门机型一般用啥咧,看中轻木j3,挺漂亮的,还是上单翼,不知道能不能当做练习机
谢谢大家解决小白的一堆问题

网友A:
配多大机器和飞机有关

网友B:
咸鱼一百多的三叶你要是能调出来就超值,多买几个炸坏了换新的,j3据说不太好飞,小金星这些上单翼就行,赛斯纳泡沫机也能改油

网友C:
最好翼展1.4到1.8的练习机,三叶的怠速不行,只能调到很高转速,不然不稳定,os46配现在的练习机都可以,价格不算贵

网友D:
j3这种机型地面跑直不容易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回复,所以综合来看40-46级是比较好的选择,机型是1.4m以上的上单翼练习机

网友E:
飞机稍微大点上汽油机多省心 也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稍微大点上汽油机多省心 也干净
开始也这么想的,但是没油机的经验啊,只玩过电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网友F:
推荐J3上单翼,一米五的翼展,可以找我哈

网友G:
我也是才电转甲醇的。感觉油机这一整套装配都不懂。才入手了OS的LA40,和三特的1.6m的下单翼练习机。

网友H:
闲鱼上有一款46国内代工的美国某品牌的发动机相对靠谱

网友I:
三叶的发动机25级便宜好调,一直都用它,配25级小金星,不仅好飞外出携带也方便

网友J(2020-02-16):
推荐你一步到位,saito82.os82.os95恩雅80,三叶91四冲,这些80和90级别的四冲甲醇机,这些机器可以装40.50.级别练习机,特技机,像真机等几乎所有飞机,新手特别推荐恩雅或者os之类老款机器,一根油针特别容易调整,又非常稳定,喜欢动手不怕经常调整推荐三叶91,以上机器都是四冲,两冲机个人不感冒,所以不作推荐

网友K:
OS 这些跟三叶都不是一个档次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