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飞机耗材未来趋势-LWpla

楼主(2019-12-06):
打印重量是PLA的1/3,柔韧度类似易生PLA+

网友A:
哪能买到?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但这个是桌面机的材料,10万一台的桌面机

网友:
我还是坚持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上青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能买到?

欧洲荷兰

网友:
不存在什么一定要十万的机器才能打,只要是热熔的就可以用fdm打

网友:
价格怎么样?我用的PLA不到40一千克

网友:
比较轻了。价格多少1公斤,那么轻1公斤应该有500m线长了吧。还有就是夏天车内高温会不会变面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

到手价一卷350元人民币左右,750克重量,260米一卷

网友:
机械强度和热变形温度,不知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手价一卷350元人民币左右,750克重量,260米一卷

100+的也一样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的也一样香

局限性很大,没有发展空间

网友C:
淘宝上没找到呢,用什么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没找到呢,用什么关键词?

看5楼

网友D:
用I3打印?打了吗,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I3打印?打了吗,效果如何

轻如蝉翼

网友:
关键淘宝买不到是个大问题,如果淘宝能买到,用天使的打印加层板的方法应该实用性很广

网友D:
强度和耐温呢,打印的容易程度如何,翘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度和耐温呢,打印的容易程度如何,翘边吗

不翘边,比PLA好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