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K8陀螺仪,FUTABA14遥控,开HOLD开关或者开模式开关螺距都会成负螺距!

楼主(2019-12-06):
  新手装机请教大家,配置如题,采用的定速模式,悬停都正常,但是每次降落打HOLD开关熄火,或者拨模式开关,螺距都会变成负螺距,现在降落都是用定速模式起落架着地了才敢拨HOLD开关,请问设置哪个选项可以在拨动HOLD开关或者模式开关的时候螺距不变化,谢谢!!!

网友A:
是遥控器设置问题。更改HOLD模式下的螺距曲线为45度斜线,具体设置请参考遥控器说明书~

网友:
不是不变化 而是所有模式都需要设置好螺距

网友B:
我上面的是3D模式 带负螺距 注意不要直接照抄 而且我和大家的油门是反的 切记不要照抄 你理解了就会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的是3D模式 带负螺距 注意不要直接照抄 而且我和大家的油门是反的 切记不要照抄 你理解了就会处理了
...

非常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遥控器设置问题。更改HOLD模式下的螺距曲线为45度斜线,具体设置请参考遥控器说明书~

感谢感谢!!

网友:
每种模式都有对应的曲线

网友:
3个模式还有HOLD螺距曲线应该一样吧,那样切熄火浮力才会缓慢变化,不会掉太对

网友:
螺距曲线默认就好!落地摇杆在中间,这时螺距就是0度,最后切熄火就行了,不管你是哪个模式或多少转速螺距都不会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不用谢,祝你飞行愉快~

网友:
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