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esky150这款机子能不能用其他遥控器?

楼主(2019-12-07):
看到此机的结构是不错的,定制舵机然后将斜盘藏在肚子里。
但有好几个版本没搞清楚这个协议是公开的还是可以接接收机使用?

网友A:
据说esky和futaba协议兼容!

网友B:
可以用d10刷机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esky和futaba协议兼容!

有确认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d10刷机版哦

用的是什么协议?我的是jumperT12

网友C:
最新出的C119 四通道无副翼直升机,可以使用futaba s-fhss制式,而且据说续航15分钟,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什么协议?我的是jumperT12

在deviationtx固件叫ESKy150
在opentx固件叫Esy1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deviationtx固件叫ESKy150
在opentx固件叫Esy150

多谢,请问esky150型号还是esky150X那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出的C119 四通道无副翼直升机,可以使用futaba s-fhss制式,而且据说续航15分钟,可以试试!

没搜到哦,全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搜到哦,全称是什么?

就搜c119 四通道即可!

网友:
据说不能,只能用他们自己的控,除非你买无接收版的

网友(2020-05-21):
请问大家有150的uav文件吗

网友E:
我四五年买过一台150X,7MM空心杯主马达动力裹在机身发热严重动力不足,350大洋,如果LZ不是为了追求像真机壳,还不如100多买6通的K100用6G模式飞是一样的4通稳定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四五年买过一台150X,7MM空心杯主马达动力裹在机身发热严重动力不足,350大洋,如果LZ不是为了追求像真机 ...

后来100多收过一套150x,起飞就不稳,校准和重新刷机都没救,后来得知这种古老的机械陀螺仪就容易出现偏转问题。卖家声称这就是正常……100多块钱也懒得跟卖家扯皮了。换了电池也容易疲软,最后束之高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来100多收过一套150x,起飞就不稳,校准和重新刷机都没救,后来得知这种古老的机械陀螺仪就容易出现偏 ...

这种机子定位是像真玩具,既然踏入模型圈了一般不会买这种机子,我四五年是因为基本处于退魔状态才买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子定位是像真玩具,既然踏入模型圈了一般不会买这种机子,我四五年是因为基本处于退魔状态才买台玩 ...

真要是玩具能飞也好,因为对它的结构好奇所以忍不住收了一个,结果还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你去看看是什么协议,听说开源控都可以

网友(2020-09-03):
引用 楼主:
后来100多收过一套150x,起飞就不稳,校准和重新刷机都没救,后来得知这种古老的机械陀螺仪就容易出现偏 ...

呃..., 这个小飞机的脱落,不是机械陀螺仪.... 拆开他的主板看一下就知道了,好像是6000还是6050,记不清。

网友F:
esky的协议比较多,共同点是有加密,可以看看开源多协议的源代码就知道,和FUTABA完全不相关。目前esky150(ET4)  esky150x  esky150v2 都有兼容可用的。不过150v2我用X9D+实现不了,OPENTX升级不到要求的版本,有其他人尝试过么?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esky的协议比较多,共同点是有加密,可以看看开源多协议的源代码就知道,和FUTABA完全不相关。目前esky150( ...

150v2可以挂接收机还好说,你那边用的是多少版本的固件,好像高频头也要更新固件才有新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