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进度有点慢

楼主(2019-12-07):
进度有点慢,但是好歹做成这样了

请问上环氧的时候那些打印件是不是要先取下来?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上环氧?

网友:
看出是下了很大功夫了

网友A:
厉害,桅杆是自己铜管加打印的么

网友B:
赞,支持!船体上环氧,上层可以不上,都是假组,可以先拿掉上层建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桅杆是自己铜管加打印的么

之前做过全铜的,太重,而且用锡焊上去的不太可靠,再就是手艺自己都看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支持!船体上环氧,上层可以不上,都是假组,可以先拿掉上层建筑。

全部拿掉吗?螺旋桨护罩那些和伸出的轴系也要拿掉吗?那么这些护罩和支架用ab胶粘上去?打印件前面不需要上敷一层环氧吗?那玩意扛不住温度的

网友:
我也喜欢这艘!你做的很棒!

网友:
这艘多少尺寸!

网友:
我也做了!做了个船体!全回转没解决!暂时停工!

网友:
鼓励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
我也在制作太古

楼主:
940mm吧
另外你尾巴上的那个孤影围栏是咋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40mm吧
另外你尾巴上的那个孤影围栏是咋整的

我的还没做弧形围栏!那艘是年轻的心做的!

网友C(2020-02-06):
大佬,您这是海陆空全不放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您这是海陆空全不放过呀!

玩嘛,都接触一下。不是为了**,只为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拿掉吗?螺旋桨护罩那些和伸出的轴系也要拿掉吗?那么这些护罩和支架用ab胶粘上去?打印件前面不需要 ...

是的,据说要用60度的高温树脂夏天才不会软,刷树脂目前我没试验过,可以试试,舵我估计没问题,导流罩上树脂会不会导致变形这个不好说,还有就是上了树脂后估计表面会凹凸不平,可能需要上原子灰找平。

网友:
大制作~~~必须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