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制的大电流均衡板

楼主(2019-12-07):
废话先不说,上图第一

制作思路如下
1、电池的均衡头接入电压,电压显示用一个BB响实现,但是我发现BB响的精度实在是有点**,总电压基本还OK,但是单体电压有的还基本准确,有的就依依妖妖了,测量还是要靠万用表,BB响只能看个大概,毕竟几块钱的货,要求太高也不现实
2、电压接入某宝买的均衡板,这个全网最低价是5.7包邮,然后把上面的62欧电阻拆掉,把每一路接入一个5W-4.7欧的水泥电阻,把均衡电流从66毫安提高到1A,所以线材方面不要用太差的,我偷懒随便找了点线就接了

3、绿色的小模块是DC降压模块,本来是想接个风扇的,后来就偷懒没做这一快

整体使用效果,大概是4.22V这样开始均衡,电阻发热开始泄流,最大可以干到2A,然后电阻要么更换为10W2.2欧的,要么并联一个同样的,均衡板整体成本大概是20元以内,

电源部分也提一下把,某宝有一个DC-DC降压模块,22元包邮,就下面这货,链接一个24V电源,把电源电压调到最高,有3V以上的压差,我要求输出是25.2,为了防止电压反冲,我在输出线中间串联了一对二极管,做反接保护,电源记得做好散热保护。

用10%的价格,实现中高端充电器70%的功能,还是相对划算的

网友:
电阻发热开始泄流,最大可以干到2A,】
有点悬哦,单路 2A = 8 瓦 哦

想想看 电烙铁 多少 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发热开始泄流,最大可以干到2A,】
有点悬哦,单路 2A = 8 瓦 哦

真的要上8W,是需要强制散热的了,被动散热能跑1A我就笑了

网友B:
平衡电路电阻只能开关还是能够在0~1A之间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发热开始泄流,最大可以干到2A,】
有点悬哦,单路 2A = 8 瓦 哦

而且图中那个升降压模块也有问题。这种两边散热中间线圈的升降模块存在一个致命隐患,那就是它的MOS管的默认状态是导通,如果电源过载或者电压偏低,其输入会被短路,造成前级烧毁。我遇到过输入电压不足时静态(零输出)电流超过3A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图中那个升降压模块也有问题。这种两边散热中间线圈的升降模块存在一个致命隐患,那就是它的MOS管的 ...

模块带恒流的,不用担心,我调节到8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电路电阻只能开关还是能够在0~1A之间调节

理论上高于4.2就导通了,至于多少电流,看电池单体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图中那个升降压模块也有问题。这种两边散热中间线圈的升降模块存在一个致命隐患,那就是它的MOS管的 ...

单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基本等同于短路,这个我是特别注意的,所以我选了一个带恒流的,而且我加了主动强制散热,在烧那只能看人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基本等同于短路,这个我是特别注意的,所以我选了一个带恒流的,而且我加了主动强制 ...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你用的这个是降压模块,不存在输入短路问题。但是注意一下某宝上面有一类和这个外观一样的升降模块,那个模块的问题就是不论有没有输出,当输入电压过低时,输入会被短路(同时无输出),这样会烧毁输入,因为输入被拖死导致电压下降,电压下降又导致短路拖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发热开始泄流,最大可以干到2A,】
有点悬哦,单路 2A = 8 瓦 哦

这个东西就是赌这六个电阻不会同时导通,这样导通的那个会给其他传热,将散热能力分散。只要输入电压不超过25.2V,那么导通的电阻数量不会超过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就是赌这六个电阻不会同时导通,这样导通的那个会给其他传热,将散热能力分散。只要输入电压不超 ...

有强制散热,就算6个同时导通,也问题不大

楼主:
今天换了一个带灯的均衡板,发现用均衡板会出现一个问题,有的单体已经开始亮灯均衡了,整体充电电流也有1A了,但是就是有两个单体等了一会也亮灯了,测量电压分别是4.2075/4.2032/4.2542/4.1956/4.1875/4.1977,高低压差0.0667,卖家说开始均衡精度在0.0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