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调带两个电机的实验

楼主(2019-12-07):
改绕了两个小电机,用一个电调来驱动,结果是有时两个都能转,有时候一个能转另一个只是抖动,无论是两个同向还是反向都是这样,成功的次数大大少于失败的次数,弄得我灰心丧气。
电机绕组肯定没问题。
电机定子直径12.5mm,叠厚5mm。9N10P。
前段时间有帖子说试验成功的,不知是否有实际运用。
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赐教。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斩控式直流调压电路的原理,无刷电机的转速与电压电流的相位有关,与控制脉冲的相位也有关,两个电机的状态不可能永远都是恰好同步的,所以不要指望一个电调同时顾及两个电机。这种类似的情况翻翻电路原理看看,不要只在论坛里看别人人云亦云,纯属浪费时间,实验是要基于原理的,不能原理都不明白还想用实验来得到结果

网友:
飞机确实不错,用扎风筝的思路做挺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斩控式直流调压电路的原理,无刷电机的转速与电压电流的相位有关,与控制脉冲的相位也有关,两个 ...

你的解答令我非常满意,坚定了我原先的猜想,即相位检测的问题,因为不死心(即有帖子说可以的)就实际试验一下,也算是个教训。
如果是12N14P的不知机率会否提高一些?当然,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B:
这是要把门板拉上天的节奏吗?

网友C:
我用的一个电调带两个涵道,不过开机有卡顿的现象,开机两三次一般成功,成功后油门向上微调保证不死机。一架130双电调四涵道玩到退休。最近苏27单电调双涵道听取模友的劝告换成双电调后发现上油门流畅不卡顿,功率感觉没什么变化,但是声音更尖啸不同步,不如原来的声音声浪好听。不过会不会折损电调寿命不得而知,我喜欢单电调的声浪,双电调的油门

网友D:
9N10P绕法挺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把门板拉上天的节奏吗?

动力不是很大的,单只电机,2S电池,3030桨,2A多电流拉力80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一个电调带两个涵道,不过开机有卡顿的现象,开机两三次一般成功,成功后油门向上微调保证不死机。一 ...

原来想一拖二可保证左右转速一致,现在试下来启动困难,打算放弃。
你的启动成功率高,玩起来就顺滑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9N10P绕法挺奇怪的

正反正,正反正,正反正,头尾相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视频。。。

至今不会发视频,非常抱歉!

网友F:
在保证一台启动成功的最小油门下,用手帮助另一台启动,也许能成功,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保证一台启动成功的最小油门下,用手帮助另一台启动,也许能成功,你可以试试。

试过的,没用。
这电机是瓦形磁片,磁场很均匀,用手转动一点顿感也没有。准备 明天白天在断电的情况下先把两电机的定、转子的相对位置拨在一样的情况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保证一台启动成功的最小油门下,用手帮助另一台启动,也许能成功,你可以试试。

也许顿感强的电机定、转子相对位置容易处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保证一台启动成功的最小油门下,用手帮助另一台启动,也许能成功,你可以试试。

试过的,没用。
这电机是瓦形磁铁,磁场均匀,用手转动无顿感。 明天白天准备在断电的情况下先把定、转子的相对位置拨成一样,再上电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保证一台启动成功的最小油门下,用手帮助另一台启动,也许能成功,你可以试试。

另一个回复怎么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保证一台启动成功的最小油门下,用手帮助另一台启动,也许能成功,你可以试试。

试过的,没用。
这电机是瓦形磁片,磁场均匀,用手转动无顿感。准备明天白天在断电情况下先把定、转子的位置拨成一样,再上电试试。

网友F:
如果你原来电机是并联的,你改串联试试!
另外上面模友说的对,研究这东西没什么意义,有这功夫不如把飞机弄漂亮点。你的木头飞机还有改进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原来电机是并联的,你改串联试试!
另外上面模友说的对,研究这东西没什么意义,有这功夫不如把飞机 ...

这个不能串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串词的。

串联

网友G:
很俄罗斯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俄罗斯的机架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串词的。

把每相头尾都接出来,两个电机的同一相串起来成一相当一台电机接,是可以接的。
效果如何你得自己试。

网友:
这飞机有意思